交作业!6p13推挽

楼主(2023-02-26):
交作业!用的院长的图,调整完了,和原图参数基本一样,6j4p要多试几只,不然屏压差别很多。

网友:
6J4P属于高跨导五级管,参数的离散性肯定比较大。实际制作时可以先选取一致性比较好的管子配对儿,然后适当调节帘栅极供电电阻R5的值,使屏压接近设计值即可。这样即使管子性能有所差异,照样能用。

网友:
支持鼓励一下。

网友:
没少下功夫。

网友:
支持 DIY,这样的工艺,赏心悦目。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接线架显得干净利索,一目了然。
仅仅是个人看法,不代表大众。

网友:
洞洞版,洞洞之间的距离绝缘强度够不够。

网友A:
       楼主这台机子做的很好,赞一个!
       能否来个电路图让大家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
漂亮,我就不够技术搞起它。向你学学

网友:
洞洞板看起来不够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机子做的很好,赞一个!
       能否来个电路图让大家借鉴一下?谢谢!:handshak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我也有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壳,我目前做了台2A3的单端,准备拆了做6P13,那四个6P13管座要下沉,把连接板装在机壳下面中间用垫片隔开

网友:
做机的主要功夫在刨除器件部分外主要是在电源上。楼主的电源部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网友B:
内部做工精炼,机箱的整体布局很漂亮!

就是洞洞板调试起来可能不如直接搭棚方便,对成熟电路可以直接上洞洞板,说明楼主对院长的电路信心很足!

老兄有机会,最好也测试一下最大不失真功率有多少!我的一样的机器是18W

楼主:
电源很费事,没有耐高压的电容,串联分压。负压也要仔细焊接,60V整流后,负压也可以,调整范围很大,院长的电路很给力!!正如院长指导的,调整R5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做工精炼,机箱的整体布局很漂亮!

就是洞洞板调试起来可能不如直接搭棚方便,对成熟电路 ...

测试各关键点电压,和院长的图差别5%,示波器吃灰中,感觉比EL34推挽差不了多少。老兄的测试我看了,向您学习!

网友C:
下次再装机,不用洞洞板就工艺提高了

网友:
洞洞板不美观,我从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再装机,不用洞洞板就工艺提高了

第一次用洞洞板,搭焊架用完了

网友:
这作业要点赞!

网友:
做的很好,一直想着要搞一个,苦干没时间和经验,不敢开工。不知声音和6P3推推挽比较怎样?

网友:
漂亮啊,里面的红黄花线真接地气啊,东西我都准备好了,等有时间再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