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音机振荡频率漂移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3-02-26):
前一阵子我实验组装的一部超外差中波收音机,其它表现都还基本满意,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振荡频率有显著的漂移问题,主要表现是刚开机时调准接收频率,过一会儿热机之后节目声音就走调了,微调之后恢复正常。因为该机中频使用的窄带特性(也就是两只中周谐振频率一致,不采用参差调谐),振荡频率漂移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实验机使用的振荡线圈、中周都来自博士618套件,该套件原装振荡线圈有频率漂移我是知道的,以前我在无线电学校组装的那部就有频率漂移,那部收音机变频基极增加红色LED稳压之后频率漂移问题得到完美解决,这部实验机变频基极偏置从黄色LED稳压经200k电阻取电,发射极电阻1k,为了提高振荡回路有载Q,我还特意把振荡线圈谐振绕组抽头从原来的7匝减少成了2匝,集电极绕组从11.5匝减少到了7.5匝。按理说降低振荡抽头位置可以减小变频管结电容变化带来的频率漂移,而且变频管基极偏置取自稳压,但是实际试用仍然出现了频率漂移问题,那么,问题的原因是LED温度特性还是9018呢,如何进一步提高振荡频率稳定性?

网友:
我觉得,振荡线圈或者中周的谐振电容器疑点很大,估计是电容器温度系数太大导致频偏。
中周的话,你可以用扫频仪在冷机和热机各扫一次中放电路,看中心频率是不是跑偏了,如果结果是跑偏了,那就重点检查中周的谐振电容器,或者直接更换成温度稳定性更好的电容器并重新调整中周。扫中放电路的时候,记着让本振电路停振。

如果扫频结果中放电路好着的,那疑点就在变频电路上。
变频电路的话,可变电容调到一个位置不要动,用频率计测量本振频率,冷机的时候和热机的时候各测一次,看偏移情况,如果偏移很厉害,那就是变频电路有问题。既然你变频管偏压已经稳定了,大概率就不是变频管的问题,仍然建议检查本振电路的谐振电容器。

如果经过测量确定属于本振电路有问题,那就要具体分辨问题出在哪个元件上,把可以的电容器拆下来,用数字电桥在冷态和热态各测试一次容量,做A/B对比就知道具体哪个元件不对劲了。

一般来说,电感线圈温漂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我个人认为跟LED和三极管无关。毕竟曾经很多收音机都没搞变频级偏压稳定措施,也正常用的。

天线回路频漂一般基本感觉不出来,尤其强台。所以不用检查天线回路。

网友A:
变频管周围电容不稳定也可引起频率漂移。

网友:
磁片电容不稳定

网友B:
本振和中周变化都会引起 '漂移' ,很明显的话应该是哪个元件不稳定,给可疑元件加温筛查一下兴许有收获。

网友:
博士618套件???把照片贴出来看看。你的收音机照片(PCB正面)看看。

网友:
用带数显的收音机观察振荡频率变化。直流调压器调压,烙铁电吹风加热局部 看看问题在哪里 。

网友:
中波也飘?元件质量太可以了,

网友:
拉线去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振和中周变化都会引起 '漂移' ,很明显的话应该是哪个元件不稳定,给可疑元件加温筛查一下兴许有收获。

收音机接收部分工作电流不大,应该不太容易引起中频漂移,最可能漂移的就是振荡频率。这部收音机的变频管集电极电流设置在0.3mA与0.4mA,振荡频率就有很大的变化,直接影响统调。加热变频管判断频率漂移是否由变频管引起是可行的,但加热LED应该不行,LED通常不耐热,焊接时间稍微长一点都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管周围电容不稳定也可引起频率漂移。

可变电容用的差容CBM223P,变频级只有基极电容和发射极电容两个电容,基极电容目前只有150pF,而且两个电容都不是NP0。几乎所有的收音机变频发射极电容都不是NP0,但发射极电容容量大,基极电容容量小,温漂影响可能会更大,谢谢提醒,有空我把它换大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用的差容CBM223P,变频级只有基极电容和发射极电容两个电容,基极电容目前只有150pF,而且两个电 ...

如果线圈没问题,考虑一下可变电容吧,我手上几台德生收音机,本振稳定性也非常差,最终结果是可变电容器不行,温度系数太大。

网友:
本机振荡强度太低,中周谐振电容换云母电容,稳压管电流1ma以上,电路板残留焊剂。

网友:
冰岛老师:您LED的限流电阻用200K太大了吧(还是标错了?),取1毫安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用的差容CBM223P,变频级只有基极电容和发射极电容两个电容,基极电容目前只有150pF,而且两个电 ...

最近拆了4台收音机, 其中有台用270P*2 的双联可变电容。 这两台机器不是很古老的型号,海燕的机器用ULN38XX 的IC ,咏梅的机器也80年代末的机器。
里面的150P 云母电容格外醒目与其它的器件有强烈的年代差。 这个电容就是串在本振回路以兼容223P 本振线圈用的。 由于云母电容良好的高频和温度特性所以设计者选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