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61-1图示仪主板和Y差分放大板元件图

楼主(2023-02-27):
J2461-1图示仪插上三极管后,阶梯波输出会变小,没有原理图,PCB上也没有丝印,刚开始很懵,只能把PCB连好线,好分析信号流程,差不多完成时发现阶梯波末级的供电电阻150R坏了,换了个160R电阻后阶梯波输出正常,但是插上管子测试时,接上示波器后显示不正常,用示波器监测扫描电压波形很奇特,和J2461的波形不一样,后来拆过Y差分放大板,并测绘原理图,还换过扫描电压放大管,怀疑过扫描电压电源的两个二极管,在两个二极管上并联过两个整流管,问题依旧。星期六晚上喝了一瓶啤酒后,冷静下来,结合J2461的原理图,测量阶梯波回路和集电极电流取样回路,发现集电极电流取样回路对地阻值偏高,有几百K阻值,看了一下太难拆,放到星期天搞,白天他们都喊我去吃饭,没时间,只能晚上弄,拆开集电极电流取样电阻的波段开关后发现有一个180R的电阻阻值偏大,拆下测量已经开路,先换个1/4W的电阻试一下,测试OK.
主板连线部分可能会有漏线的,或者三极管标志不对,只能作为维修参考,整体连线太复杂,没有弄成原理图前,我大概清楚扫描电压,差分板供电,阶梯波末级输出的结构,其他的像阶梯电压的形成一头雾水,阶梯波的流程也看不懂,甚至Y差分板原理图弄出来了,我也分析不了。

网友A:
这机器全分离件,原理都熟那就是大神。

网友B:
楼主示意图画的有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示意图画的有功夫!

那是没得说,全网第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全分离件,原理都熟那就是大神。

没什么时间,大概要两个星期工作量才能将全部原理图弄出来

网友A:
我的J2641 是杭州九二厂2003年出厂的,都改成全硅的了。 你的J2641-1 是那产的,外观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2641 是杭州九二厂2003年出厂的,都改成全硅的了。 你的J2641-1 是那产的,外观是什么样子?

我有两个J2461-1,一台是杭州九二,这台是标准的J2461-1,里面全部是硅管的,差分板供电板是两个独立稳压板串联,正负12V都是用NPN稳压,另外一台是上海虹口教具厂,机身写是J2461,侧面手写的是J2461-1,比杭州九二的还要大,还没有拆开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