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DR接收机调测矿机天线、频率度盘的可行性?

楼主(2023-02-27):
自打多年前手里的几个空气连送人后就没再玩儿过矿机了,近来一直在玩SDR,SDR的接收效果很大程度上是要看天线的。所以试过各类天线,有自制的有源小环,也有成品的德生无源环形天线。
而矿机的花蓝天线,环形天线在制作调测过程中,如果有扫频仪、信号发生器、电桥等设备会很方便,但是没有这些设备的朋友往往只能凭着感觉上手了。前几天在网上闲逛时,发现了一个名为“环形天线耦合到SDR或其它接收器的方法”的视频,就是将矿机的接收天线将谐振时的信号空间耦合至SDR接收机中,可以在电脑上直接观察谐振点的情况,包括频率、选频带宽。现在某宝上一个RTL-SDR不过几十元,相信能对没有设备但又喜欢矿机的朋友有一定帮助。以上只是一个想法,并没有在矿机上实际操作过,但在SDR上效果很明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玩一下。视频就贴在下面了,很简单,玩矿机的朋友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A:
能收中短波的可不止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中短波的可不止几十元

真的不贵的,2832U方案的RTL-SDR便宜的五十几元(下方更正),好些的用ms2500方案的RSP1也不过一百六七十元,频率覆盖范围在100K-2G,为防广告嫌疑,链接不贴了,可以搜一下,大把大把的。RTL-SDR的30M以下频率是改造为Q通道直采(网上购买的都是改好的),没有加高放的话接收确实不好,但用来调矿机是足够了。实在不行自己用双栅管做一个宽频带不调谐的高放,板子上已经预留了空间,很好改造。RSP1效果就很赞了,我现在用它接小环天线,在7.050和7.068收200公里外的LSB,信号可以达到59+20,传播好的时候能收到600公里外包头的火腿通联,信号56左右。

补充一下:U盘大小的那种RTL-SDR大约80-90元,最便宜的有40多的,这种只能收24M以上,可以买来自己改造,30M以下的信号经过一个低通(可省去)和9:1巴伦送到2832U的4脚即可。已改造好HF波段为Q通道直采的大约110-120元左右,是小铝盒外壳。

网友:
学习受教,来日必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不贵的,2832U方案的RTL-SDR便宜的五十几元(下方更正),好些的用ms2500方案的RSP1也不过一百六七 ...

原来如此,
这个做扫频仪确实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这个做扫频仪确实够用

RTL可以支持2M带宽,RSP1可以10M,很多开源的周边软件可以用,很有意思。其它方案还有更高的,可以到60M,但那个价格受不了。

网友:
中波短波谐振环形天线+RTL2832试验过很实用,旋转调谐旋钮看谐振点很直观,没信号的频率也能看到环境干扰噪声起伏的变化。
矿石机和SDR与天线的连接方式不同因为分布参数对谐振点影响很明显,比如用高阻抗耳机时频率上限会变窄。

楼主:
应该是高阻耳机对天线回路影响小,提高了天线的Q值

网友B:
高阻耳机调谐电容两端引出信号和耦合线圈引出信号对比,如果SDR和矿石机同是耦合线圈输出差异会比较小。
SDR输入通常阻抗比较低,调谐电容两端输出信号效果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耳机调谐电容两端引出信号和耦合线圈引出信号对比,如果SDR和矿石机同是耦合线圈输出差异会比较小。
S ...

SDR的灵敏度还是足够的,所以为减少对矿机的调谐回路造成影响,只需将SDR放在矿机天线旁边或里面就可以了,不用单独引出信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SDR的灵敏度还是足够的,所以为减少对矿机的调谐回路造成影响,只需将SDR放在矿机天线旁边或里面就可以了 ...

有道理,我是分别玩SDR和矿机,你是拿SDR标定矿机,目的不同思路也不同,这样标定会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