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把 typec接口固定到塑料盒子上

楼主(2023-02-27):
改装一个led台灯充电口,没地方固定。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A:
万能的宝,无所不能!
看到有网友的做法是:利用烧热的 typec在塑料壳上烫一个开口(钻孔),再把一个好的 typec座从内部粘一下(固定),从外部看挺完美。

网友:
热熔胶,AB胶,等等

网友:
也可以加个紧固件

网友:
楼上的朋友,厉害,这样的东西我也在找

网友:
淘宝上有哪种带电路板的插口的板子,上面线、孔都打好了的。。。。。。

网友:
最后一个口子好。上螺丝牢固。

网友B:
淘宝根本搜不到。3楼给个链接吧

网友:
小螺丝钉+易拉罐的铁片 最简单

网友:
用不带固定座的那种,也可以留点引线放外面。

网友:
小锉刀修个口,网上买个母头 直接热熔胶固定 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宝,无所不能!
看到有网友的做法是:利用烧热的 typec在塑料壳上烫一个开口(钻孔),再把一个 ...

get到我了,谢谢

楼主:
集思广益,都很有价值!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座啊?我买了几个不带引线的座好像还不好焊接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根本搜不到。3楼给个链接吧

网友B:
我现在发现淘宝有问题。好多便宜的都搜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发现淘宝有问题。好多便宜的都搜不到了

老板都跑路了,这个正常了

网友C:
开口后,用502等瞬干胶先固定一下,然后使用环氧树脂固定就行。注意一般的AB胶无法粘牢在塑料制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口后,用502等瞬干胶先固定一下,然后使用环氧树脂固定就行。注意一般的AB胶无法粘牢在塑料制品上。

502加塑料泡沫,啥都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口后,用502等瞬干胶先固定一下,然后使用环氧树脂固定就行。注意一般的AB胶无法粘牢在塑料制品上。

佩服,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