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制作了一个微安表,颜值还可以

楼主(2023-02-27):
本来打算把这个表头安装到矿机里的,想了想还是做成分体式的比较适合我,增加可玩性的同时,还节省以后装矿机的成本。
对于我来说DIY的乐趣就在于“穷玩”,能自己制作的绝不买成品。
这个微安表装完后感觉颜值还不错,萌萌哒,特来和坛友们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23-2-27 23:32):
此帖标题表述有误,应为:“用50uA表头制作一个多量程(50/100/500/1000/5000)电流表”。
旨在于方便矿石收音机调试,适用于要求精度不高的手工DIY爱好者!

按钮盒子正好和这个表头差不多大

按钮盒子正好和这个表头差不多大

这是电路图,测试一下,精度一般,能看个大概

这是电路图,测试一下,精度一般,能看个大概

网友A:
标题应该改为用微安表制作多量程电流表。
另外,楼主,你这个电流表的电路是不合适的,虽然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你可能没有考虑到你的切换开关的接触电阻。
如果你注意到万用表的电流档电路的话,你就会发现万用表的电流档的电路不是这样的,而是所有的分流电阻都是串联焊接好的,电流档的开关是接在各分流点上的,这两个电路的区别在楼主的电路中切换开关的接触电阻是串联的分流电阻上的,通常分流电阻会比较小,如果接触电阻大一些的话,这个接触电阻对电流档的精度影响是非常大的,而我说的这种,切换开关的接触电阻并不串联在分流回路中,而是外电路中,对分流比没有任何影响只对总压降有影响。

网友:
        指针不在始端。

网友B:
以为是咋制作的微安表,这不就是一只50uA的表头吗,然后扩流了呗。

网友:
这微安表头是你自制的?

网友C:
看你的手已经不是青年

网友D:
我是被标题引进来的。

网友E:
指针表现在在矿机太合适了(普通的数字表头?)

标题?

应该叫制作了一个毫安表

楼主:
有待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咋制作的微安表,这不就是一只50uA的表头吗,然后扩流了呗。

没表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uf作用是阻尼器吗

是的,阻尼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手已经不是青年

90后,手上都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被标题引进来的。

让前辈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表现在在矿机太合适了(普通的数字表头?)

我没表述清楚。

这个表其实就是方便调试矿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应该改为用微安表制作多量程电流表。
另外,楼主,你这个电流表的电路是不合适的,虽然理论上没有任何 ...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这个开关接触电阻基本都是毫欧级以下的,短时间使用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尤其是不在大电流电路中使用,更不会加速触点氧化。其次,您说的万用表电流档电路原理的确是很合理,是我没有精益求精的去钻研和计算,走捷径就用了这个方案,但是我认为用于扩流的取样电阻,在大电流电路中精度要求比小电流电路中要高的多,甚至精确到微欧级,但在这个电路中,例如100微安档的1670Ω的扩流电阻,上下差一两欧姆,在表头上的区别根本识别不出来。
以上个人愚见,欢迎前辈指点交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这个开关接触电阻基本都是毫欧级以下的,短时间使用是不会有 ...

分流电阻这样切换好吗?开关接触不良要烧表的。

网友:
也不错 也不错 继续加油

网友:
要是我就取消10档,只保留50,500uA和5mA档位

网友:
DIY精神 快乐

网友:
这样的改装非常好!
多量程的表头可以克服模拟表头自身动态范围差的问题。
全并联结构也可以获得最小的电流挡位压降。
建议:
1:挡位采用1-2-5或者1-3进制,可均衡挡位问题。

2:不建议使用普通万用表的电流挡位结构,那样的结构
    2.1:对于测试矿石收音机是不利的。
        2.1.1:会获得高的拓展挡位压降
        2.1.2:不能获得等于表头灵敏度的最小电流挡位。
3:示意图电路问题:

    3.1:示意图电路接触电阻影响是很致命的,5mA挡位900mΩ的接触电阻可造成>5%的误差,更遑论更大的接触电阻,波段开关非标准负载下这个等级的电阻很常见。
    3.2:示意图不考虑温度补偿,这同样致命。

4:使用下图电路可大幅度降低开关接触误差,同时不增加压降,增强温度稳定性:
在5~50℃的环境下,精度优于1%。
共6档,50-150-500-1500-5000-short,分布合理。
注:470Ω可调电阻:调整表头内阻至1500Ω。
若表头内阻高于1500Ω,则可以不用。
祝你好运。

网友:
以为表头是你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流电阻这样切换好吗?开关接触不良要烧表的。

切中要害! 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