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一下

楼主(2023-02-27):
自己做的LM317稳压电源,单18v15w变压器,接电后输出端一直在直流25v左右,电位器是10k的,调节电位器时里面有电火花,求助各位坛友,给我指点一下

楼主:
渣焊工。。大家看看就好。。。

楼主:
问题是,输出一直是25v。。电位器没啥作用。。。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你电路也没错啊,317是假的吧,会不会就是一个3级管

网友:
调节电位器时里面有电火花------电位器功率不够或线接错了

网友:
输入输出都要有滤波电容,不知你装了没有。

网友:
建议测一下10K电位器的电流:
有应用电路使用10K电位器,估计是功率不够

网友:
是否LM317稳压块存在轻微漏电现象,空载输出电压高,把输出对地接一只几百欧2瓦以上电阻,或加点负载试试,电压能否降下来可调。

网友:
先检查LM317管脚和焊接问题,变压器18V,可调电阻10K大了,用5K的,计算公式Vout=1.25V x(1+R2/R1)。变压器电压相同,1.2~24V可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解的极性,楼主好象正负反了,地进317的输入脚了~

仔细辨别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视乎真是负电进317了,正负电源反了

网友:
20多块钱10瓦*10瓦的立体声功放只有烟盒大小,费心,费力的一盒烟钱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是可调电源,你说功放

嗨,马皮大衣,加上老眼昏花,什么笑话的可能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看到马皮大衣四个字,一口茶喷到了显示器上,您赔我显示器

显示器我可没有,赔你一杯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都穿这么高级的马皮大衣了,连个显示器都没有,谁信呢?

显示器都让我换马皮大衣了。你喜欢可以送你几件

网友:
我看也是正负极接反了,二极管有白圈输出是正极,楼主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我转手就发了

转手行,可别留手里,马皮大衣要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皮大衣啊,这可是有钱淫穿的,我就想那朋友给我几件发个小财

罪过啊!千万不要发给朋友们,朋友就是有也要把给它扒下来!这东西要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女的我去扒人家衣服不成牛虻了,而且还是高级衣服,罪过不轻啊

当牛虻也比害了她命强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就听您的了当牛虻

这就对了,当牛虻也是个好牛虻

网友(2023-04-09):
输出端接个假负载。

网友:
搭个棚多简单,十几个原件还搞快万能板,看着就眼晕,也容易马匹大衣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下电路,上面几楼有提到,是不是整流出来的正负极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