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2399部分外围电路

楼主(2023-02-27):
RSM2399部分外围电路

网友(2023-05-12):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有无完整资料?

改了它的姓氐名字,终于有了结果

https://datasheet.lcsc.com/lcsc/ ... 2399-SN_C126407.pdf

是一个可控颤音尾声时间长短的数字处理器,多用于卡拉ok机。

    而用在调音台这些高档音乐场合,则完全关闭颤音,只仅利用音频通过IC的延时,来抗减会场话筒啸叫

这是现今DJ可用的一项极有用的技术.但这类IC都容易带来很大的失真,需极小心挑选型号,实际

失真远远不是标称那么光芒万象

网友:
原版芯片是Princeton公司的PT2399,一般用来做音频电路的延时,这个芯片最大延时可达到340毫秒。我用PT2399做了好几个电吉他延时效果器,这个芯片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同时用好几片PT2399并联使用,可使延时时间增加。该芯片价格便宜,一两块钱一个

网友A:
请问版主:有无完整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有无完整资料?

没有,只是电路板测绘的。已在此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