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NE5532耳放音质一般的原因

楼主(2023-02-28):
鱼上买的,运放看不出真假,电阻倒是没有用过,用NE5532+互补对管的标准OTL功放,24V稳压供电,声音很普通,和以前CD机耳放很像,感觉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分立件耳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优化方案。

网友A:
个人觉得,耳放没问题,换耳机。

网友:
耳放一定要使用高阻耳机。

网友:
看板子像是otl输出的,换输出耦合电容试试。

网友:
换优质耳机,换01或02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耳放没问题,换耳机。

耳机没有问题,在我做的耳放上表现还好。

网友:
建议盲听对比下,这种运放推动的OTL只要不焊错想做的不好很难,反而是分立件的特别还带点直流耦合的,要做的好难度挺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没有问题,在我做的耳放上表现还好。

耳机没问题,那就是听感的问题了。换种风格的耳放。

顶楼这种运放阔流型耳放,低失真,频谱比较均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风格。再怎么折腾这个电路,改变不会太明显的。

网友:
要听运放原声,RA-1就足够了
晶体管扩流会改变运放的声音

网友:
输入方波信号,看看失真情况,也许能找到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类似solo电路,我有一台类似的,24V供电,AD823运放+扩流+电容输出,推HD650不好听,高频不好有颗粒感
还不如我的声卡DMX 6 Fire USB里面的耳放直推好听
从此不再相信网络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类似solo电路,我有一台类似的,24V供电,AD823运放+扩流+电容输出,推HD650不好听,高频不 ...

我的是HD201,感觉声音不够清晰,我自己做的比这个清晰多了。耳机直接插电脑声音比这个还强一点。

网友:
不管别人怎么吹都好,好坏只有自己知道。推森海我建议你放弃这个电路
最好听还是带输出牛胆耳放,其次是直流放大器的电路,运放+扩流,全分立元件更好,但是中点稳定度还是运放+扩流好,全分立元件的中点漂移很大,能有几十毫伏,除非加直流伺服,但是伺服又影响音色,唉

网友:
改正负电源给NE5532供电试下会有改变!!!

网友:
注入方波,比对输出上升沿, 到底有没有NE5532号称的转换速率。  真假一比便知。

网友:
刚开始不适应。要不就先煲十天半月耳朵吧。

网友:
加大静态电流,绝对耳目一新,

网友:
这么用糟蹋了55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HD201,感觉声音不够清晰,我自己做的比这个清晰多了。耳机直接插电脑声音比这个还强一点。

耳机不错嘛,有特色,主打信噪比

网友:
我有一副HD250监听级耳机,打算做一个电子管6N6推的OTL 耳放,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C:
有电路图吗,驱动级电流不够,阻抗不匹配,想到这两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吗,驱动级电流不够,阻抗不匹配,想到这两个原因。

标准的运放+互补OTL功放,这个还不如2N7000做的单管耳放,和以前CD机用的运放耳放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