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居民区电动车棚公用充电桩 的疑问

楼主(2023-02-28):
本地居民区里,已使用八年的电动车充电装置日渐陈旧,不久前换上了一套新的。

不止一位电动车主,主观感觉,新装上的这充电系统,有“问题”。

有一位说,原先他的电动车,充电时长是七小时。现在要九小时才能充满。

另一位说,原先他的电动车充好电后,可以续驶四十公里。如今只有十几公里。

于是怀疑商家(厂家)在充电装置上做了手脚。

我未参与讨论,只是被人问及“技术上是否有可能”实现 的时候,回答了“不可能”。

网上搜,这类议论不少。

网友:
限制了确实充不满,我实验过了,一个地区充2个小时就已经就达到了它充6个小时的效果,而且是费钱费时间的。

网友:
这种充电桩我小区也有,我的小电驴偶尔会用一次,之前有查过资料,有两种,一种是按小时收费,到时候直接断电,一种是智能的,检测到输出电流小到一定程度,自动断电,从理论上讲,第二种最科学,也帮用户省钱,但是电瓶车充电器转灯以后电流非常小,智能插座就会断开,导致后面的浮充时间不足,充不满,同时这种断开也是电池保护,防止长时间充电导致铅酸电瓶失水热失控着火。
我小区是第一种,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立马把原来的3A充电器换成了5A,同样充电时间,电瓶能够充的更满,我是小型锂电车,电池48v/20AH的。
按照楼主描述,同样充电时间充不满,那么要确认这个同样时间的准确性,有可能的是检测电流小后断电了,但是计时没有停止,这种是为了避免不充电的用户长时间占领充电位,特斯拉超充站就是这样,充满不开走会被罚非常高的停车费。
至于技术上是非可以限制输出功率,个人觉得可能性不高,因为都是开关电源,除非是控制时间,例如充半小时断开半小时,时间不停止,但是不太可能,因为很容易发现,而在充电站来讲,电的成本其实很低

网友:
这种桩一般充电器转灯就停止充电,导致锂电池没有被均衡,水电池没有涓流冲。

楼主:
怀疑者中,有的略会一点电工。

他觉得,这种现象,会不会是这装置设计成了限制充电功率。

我问他,充电时,是否测过 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他说测了,倒是正常,交流 230V 。

我认为只要送到充电器的是 220V,充电器就是正常充电的。不会出现“限制功率”的情况。

并且,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即使是,输入的交流电压较低,也不至于影响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者中,有的略会一点电工。

他觉得,这种现象,会不会是这装置设计成了限制充电功率。

睡不着觉怪床歪。
充电器的输入电压比较宽,不受影响。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测量电压未必全面,更换一种测量方法试试:
1、测量功率比较,
2、测量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利益在作怪,这些人把歪点子全部用在这上面了。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去赚钱呢?

网友:
新充电桩应该把到报废年限的电池都给充成新的,就没人怀疑了。

网友:
用的如果是自己车带的充电器,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公司给员工停车棚安装的充电桩就有低于一定功率就切断输出的问题,这就和利益无关,本来就不收钱的,是厂家设置的断电电流偏大,还没充满就停了,后来那些玩意全拆了

网友:
智能充,就是智能的东西。它可以充电,不意味着它就像家用的充电器一样充电。人家安装这个东西,基本思想也是想怎样收回成本,多少还要有点利润。明白了这些事情,智能东西为什么会有问题,心里的想法自然就想通了的。

网友:
那几位用家应该同时要给出费用,才能佐证是否有猫腻。

网友:
想要弄明白就带个电度表去充电对比看看,多收了多少,怎么听他人说都是路人言。

网友:
这玩意是按电能收费还是按时间收费啊,按时间收费不科学吧,功率大的就合适了

网友:
控制最大功率是有的,超过负荷就断电,并不是降低输出电压。再说了降低输出电压并不能降低充电功率,用户的充电器大多都是160——250V都可以正常满功率充电,厂家不会无脑的做降低电压限制功率,输出非正常电压导致用户充电器坏充电起火发生大事故是可以被追究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