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J2463型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3-02-28):
同城一位卖家出售J2463型高频信号发生器,五十元购得,品相还行,内部整洁干净,旋钮正常旋转,85年生产的,比我还大三岁,里面有个大空气连,要比收音机的空气连大很多,不少线圈,看着和收音机的震荡线圈差不多,唯独电路板感觉简单了些就俩三极管。很重,占地方,虽然性能指标应该不会太好,但是才50,便宜就买了,准备改个小电台玩玩,加上18650电池供电,另附说明书。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信号发生器改的输出功率大些?有改的朋友多多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这铭牌岁数都比我大很多了

网友:
最好不要改动,保持原本的功能就好,毕竟它原本是完好的。要想玩别的东西,另外再收集元件。

网友:
测试一下如果完好,最好不动保持原样吧。毕竟还是不错的物件,能碰到完好的已不容易了。

网友:
还是原来的用料扎实 ,现在集成化就看不出了

网友A:
就空连也不止值50元!!最好保持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空连也不止值50元!!最好保持原样!!

空气连有这么值钱?

网友:
看内部保存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收藏。

网友B:
我有一台完全一样的这种信号发生器,曾是是八几年中学大量配备的仪器,工艺很好,用于校准,检修收音机足够了,建议保持原物,现在很少见。此机还有一种改进型,外形完全一样,但调制方式是两种,可以用于AM,FM,当年就不多见,供矿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完全一样的这种信号发生器,曾是是八几年中学大量配备的仪器,工艺很好,用于校准,检修收音机足够 ...

我这个机器感觉有故障,音频输出信号接喇叭声音只有很小的滴滴声,高频波段数个档都无法用收音机收到信号发生器发出的声音,改如何修理请指导下

网友:
回坛友,这是一台由一只3ax71低频三极管组成1000赫兹低频振荡电路和一只3dg8c高频三级管组成高频震荡电路组成的简易信号发生器。低频1000赫兹的音频信号可单独输出也可对高频信号进行调制,音频信号输出功率很低,电压只有几毫伏,用于检修音频放大电路,不足以推动喇叭。高频电路可输出等幅波和调幅波,用于调整收音机高,中频电路,收音机收到等幅的高频信号时输出热躁声,用途不大,需用1000赫兹的音频对高频信号进行调制后发射至空中,收音机接收后经放大检波后由喇叭放出1000赫的音频声。我用时在Q9插座的芯接一段电线作高频发射天线,调整收音机覆盖,中频等很好用,音频输出串一电容检修音频电路也很好,是玩收音机难得的工具。机芯千万不要拨动,否则刻度盘就不准了。

网友C:
从楼主和2楼的文字来看,矿坛还来了不少年轻人,不光是老头们聊天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和2楼的文字来看,矿坛还来了不少年轻人,不光是老头们聊天的地方了。

呵呵,现在只能说是中年人了,现在的年前人都在玩手机,其实有时我也在想玩胆机胆机太重不能随身携带而且声音也不能开到最大,绕变压器真考验耐心,玩收音机吧收台全是广告,翻新收音机,打磨喷漆,实在太脏,一直想买个德机玩玩,但是害怕坏了自己修麻烦,也怕零件买不到,实在是没有玩手机方便,而且随时随地都能玩,我父亲自从会用智能机了后,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玩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