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敏电阻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3-02-28):
这个热敏电阻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
万用表Ω档串接的热敏电阻,电阻档测高压后,再测电阻不正常了,把热敏电阻短路,测阻值基本正常,这几个在线测电阻900Ω左右,感觉是阻值大了,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WMZ11A-85BHV
感觉阻值问题不大,再找找参数表看看。

网友:
学习下,一般都是同型号替换吧

网友:
正常都是1-1.5K的,这不能乱换! 电阻档测电压,热敏会发热增大阻值保护仪表,冷却肯定需要时间的,这很正常!注意用表规范!下次保护电路反应慢了,就不是测不准这么简单了

网友:
还有,你怀疑的话,就拆下冷透后单独测量每个阻值,损坏后不可能阻值一样大小。

网友:
是PTC还是 NTC?

网友(2023-09-10):
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是正温度系数(ptc)热敏电阻.

网友(2023-11-11):
我的一个打印机热敏电阻,火些梗那么大点,竟然要价160元一个!不知它的技术含量是否真有那么高,一台机器4个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