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搜的图,有疑问~

楼主(2023-02-28):
1,58阴极电阻是不是要跟400欧对调一下?
2,高扼圈,参考其它线路,一般在4~10mH,但以这个图的参数绕,别说4mH,估计0.4mH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字游戏而已
一般的理解(非专业)都是从屁股到嘴巴才叫“反馈”,若如你所说是互感,则反馈的“ ...

双向的

网友:
该翻页了。这是栅极检波,兼有放大作用,阴极电阻的选择范围非常宽,都能正常工作。它是根据需要的灵敏度(增益)选用,灵敏度与选择性是矛盾的统一体。你给出的意见是高灵敏度的工况。检波电路不同于放大电路,比如2P2等直流管可以在3~90V乙电下实现再生检波,6A2可以在6~250V下再生检波。
高频扼流圈的电感量是与线圈管的直径成正比的。

楼主:
我手头上有台标4,收回来的时候就是400欧接阴极的,但悍点较新,故有此疑问,高频扼流圈我在上图尺寸骨架上用0.06漆包线绕了300匝,电感才接近4mH

楼主:
从底座螺丝孔的位置判断,这个高扼圈的直径3.0cm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A:
该图再生电路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图再生电路的错误

靠互感电动势(再生是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靠互感电动势(再生是正反馈)。

是互感,但不是从调谐线圈互感的高频电压输送给检波管的屏极,而是从屏极取出高频电压,互感到调谐线圈以增强电动势,提高调谐线圈的Q值。如果有电容将检波管屏极接地滤波,又如何将高频信号正反馈到调谐线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互感,但不是从调谐线圈互感的高频电压输送给检波管的屏极,而是从屏极取出高频电压,互感到调谐线圈以 ...

互感(双向)没有是谁给谁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震荡。,你说的是不存在的单(向)感。高频扼流圈都可以不用,可以不用电阻代替。那个小电容是检波后的残余高频成分旁路电容,也可以不用。
真令人失望,你连入学的最基本知识都没学就发言,你读一读收音机的"百家姓"“三字经”
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单管收音机》冯报本老先生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图再生电路的错误

的确,查很多电路图都是如你所说的走线的,抽空试试两种接法看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双向)没有是谁给谁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震荡。,你说的是不存在的单(向)感。高频扼流圈都可以不 ...

文字游戏而已
一般的理解(非专业)都是从屁股到嘴巴才叫“反馈”,若如你所说是互感,则反馈的“反”都是多余的,直接叫“馈”得了

楼主:
就是屁股(屏极)拉出来的送回嘴巴(栅极),拉得越多,吃得也越多;吃得越多,拉得也越多,直到发癫(振荡),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于先生,谈问题时,即使认为我谈的有错误,也不必用讽刺性语言吧。冯报本单管再生的图和陈述

网友:
仔细看红线的语言

网友:
请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