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7输出牛可以用在300b上吗?

楼主(2023-02-28):
请教807输出牛可以用在300b上吗?

网友:
应该可以,就像法拉利换上别克的轮胎,照跑不误

网友:
阻抗、过流、功率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
807是束射四极管,内阻较高,300B是直热三极管,内阻很低,这两个管的输出变压器的设计理念是有区别的,一般300B输出变压器除了功率要有足够富裕量,初级线径要按最大屏流的3倍取值,才能保证效率。即便阻抗相同除非是只要求能响,否则是不能替代的。

网友:
三级管和4/5极管的变压器绕法优化不同,当然要求不是很高可以通用,三极管对漏感要求比较严格,4/5极管对分布电容要求比较严格,当然也有好的变压器漏感和分布电容都比较好不过估计比较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明白了

网友:
出声是没有问题的,虽然阻抗相同但是电感量并不一样,匝数也不一样

网友:
300B单端典型工况:屏极电压300V,屏极电流66mA,栅极电压-58V,负载阻抗3K,输出功率6W,国内某知名品牌300B单端输出变压器功率取35W,该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流取190mA,直流电阻96欧姆。

楼主:
感谢版主以及矿油们细心指导!感谢!

网友:
其实三极管没什么最优的。阻抗过高失直小些但功率也小些。你只是要另找阻抗曲线而已。而一般甲类用三倍屏阻,推挽用两倍,只此而已。你用五倍屏阻其实也设大不了。只是比最大输出(一比一)失去近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