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简评没辫子的“数显电笔”和有辫子的笔式万用表

楼主(2023-02-28):
我一贯是用氖泡电笔,对所谓电子式电笔不屑一顾的,前两天和人抬杠的时候被鄙视了,然后我就狠狠地用笔式万用表想要鄙视回去,结果还是被鄙视了,你个笔式万用表还得带根辫子

我以为杠精说的数显电笔是这种

结果...

嗯,

居然不是,我就怀疑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识别火线显示个电压给你看,就用一个 0-110-220V 变压器试了下,

居然这个数值不是乱显示的,基本对,这是咋回事呢?为毛你不用辫子?

想了想,估计是这个原因,果然

对比下笔式万用表,其实差不多大,电笔顶多就短上那么一丁点

楼主:
对比笔式万用表不用辫子会如何

只能说,那个数显电笔比较能唬电工吧:毕竟也是电工用的么

大体上讲

笔式万用表和这个数显电笔,粗细*差不多,电笔略短一些

都用一节 7 号电池,但笔式万用表可以用镍氢电池,数显电笔只能用干电池(用镍氢电池没电符号就出来了)

数显电笔其实通过外壳和那个“测电压”按钮(需持续按下才能测电压)和人体构成回路,其实很多坛友都知道一个违规骚**操作: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用手捏住万用表黑表笔,红表笔测火线也有很高的电压,我上面没给笔式万用表插辫子所以读数才低(六伏多),如果同样骚操作通常能测到八九十伏电压

电笔特有的分辨火线、找电线断点之类功能,一般笔式万用表(NCV 万用表)都有,不过我这个笔式万用表 NCV 貌似太灵敏了一点...

万用表其它功能比如测电阻电容啥的,电工用不着

很明确的还是两种不同方向的仪器,相互重合的部分主要是 NCV;电笔不用辫子可以测电压这个需求主要也还是电工吧,反正作为业余电子爱好者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数显电笔不能代替笔式万用表,因为后者的用户群不同。

*我这个笔式万用表比较苗条,不代表所有笔式万用表尺寸,部分坛友的笔式万用表比较茁壮...
**不是所有万用表都能这样骚操作,且该操作不安全,请勿模仿

网友:
看来就是一只笔式交流数字电压表。

网友A:
看了有点心动,淘宝搜看下重量竟然有1两重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不上是电压表,试试测一下隔离变压器次级电压,我估计两者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叠加显示电压一个是分离 ...

那个变压器就是蛤蜊变压器,只是我特意把它接成非蛤蜊的了

蛤蜊状态下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C:
就是一种数显试电笔,只有一用。不是笔式万用表。

网友:
记得看网上一个叫城阳电工的视频经常拿着这种表笔测,感觉很牛,在我们农民眼里电工已经和村官级别差不多了,我要是会电工在村里摇杆就直了

网友D:
俺比较老派,还在用电笔加万用表,电笔定性、万用表定量。

福禄克也有笔式万用表,体积巨大,价格巨贵,赶脚还不如俺平时假装自己是电工的时候用的哼哈二将呢,也没大到哪里去。

另外福禄克旗下的Amprobe有稍小一些的笔式万用表,但是毕竟算不上正经福禄克,买它还不如买日置、共立呢

哼哈二将

哼哈二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改接成非隔离的了,就说明不能情况,说到底还是和第一图的检测原理差不多,算不上是电压表,就算每次测 ...

你的方法本来就不对,蛤蜊变压器本身就有绕组间耦合

正确的方法是这样做,用一个可调交流电源作为测试源,考虑到市电稳定性,将 240V~190V 每间隔 5V 做一个测试点对比测试

可见它应该是电压表而不是图一的原理:当然你硬说它把 0~300V 用图一的原理做了 60 等分,那也行,反正结果都一样,一个 8 位 ADC 不也是将输入电压做 256 等分么

btw. 本来觉得和笔式万用表相比这个电工用电笔没啥意义打算测试完退货的,不过看样子可以保留,毕竟又不贵(其实相比笔式万用表还是挺贵的),可以用来装小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有点心动,淘宝搜看下重量竟然有1两重就不考虑了

我平时用的氖泡电笔更加重呢

不过,这电笔居然比笔式万用表还重,这点就匪夷所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种数显试电笔,只有一用。不是笔式万用表。

人家本来也叫电笔不叫万用表,但它是数显的,这个评测的意思是和图一那种数显电笔区分

起码,比如在 190~240V 区间吧,每间隔 5V 它是可以可靠测量出来的,图一那种可做不到,110V 上去就是 220V 了,间隔大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比较老派,还在用电笔加万用表,电笔定性、万用表定量。

福禄克也有笔式万用表,体积巨大,价格巨贵, ...

电笔我一直用氖泡电笔的,木有那么高挡的 VoltAlert 黄皮 万用表也木有

笔式万用表就要小,大了没意义,除了黄皮比如优利德之类厂家也有巨大的“笔式”万用表,差不多和小型手持表一样了,那个真没啥用。我这个山寨货山寨是山寨了点,但真的够小够细够短

所以用来测元件还是很方便的,这个你可以试试,反正不到五十软妹,给儿子买个玩具都没那么便宜

btw. 它虽然是一节镍氢电池的但可以点亮白光 LED 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相对冷门的万一了吧,因为 UT33A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本来也叫电笔不叫万用表,但它是数显的,这个评测的意思是和图一那种数显电笔区分

能测这么准,说明输入阻抗够高,老师你是安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笔我一直用氖泡电笔的,木有那么高挡的 VoltAlert 黄皮  万用表也木有

笔式万用表就要小 ...

下次吧,想起来的话我会搞一个看看。这次十几个单子就剩下两个大连的还在路上,其余的都已经在库里等着集中打包了,再买又要多等两三天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吧,想起来的话我会搞一个看看。这次十几个单子就剩下两个大连的还在路上,其余的都已经在库里等着集 ...

不是在东莞么,找找看说不定就有东莞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