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3-02-28):
闲置了两台电视机顶盒,看看内部好像很高级的,很多的芯片。米国不是要限制吗?这个捐赠。不知道这种机顶盒还能改装成什么他用

网友A:
这个CVBS的标注非常少见。
老衲看了,都要查一下,确认是否=video。一般直接标video或视频。

那个Pr、Pb、Y也是多余,好像市场上没有这种线,一般的AV线是否通用也是困惑。有的爱好者AV线不一定舍得插,怕弄坏接口,因为不知接口是否一样。

楼主:
我是想探索改制卫星机的可能性

网友:
CVBS的标注非常少见。
老衲看了,都要查一下,确认是否=video------看样子,CVBS 就是 video,否则就没有图像输出了。不可能是 Y  ,因为 Y 是黑白图像,没有彩色!

网友:
都是专用芯片,屁用没有,美国制裁的不是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VBS的标注非常少见。
老衲看了,都要查一下,确认是否=video。一般直接标video或视频。

你就瞎鸡脖扯吧,老乡。
这分量线市场太多了,谁说没有?三根一样粗的粗电缆就是。CVBS就当视频用就是了。
这种盒子多半是广电的插卡机顶盒,机子不值钱,卡老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探索改制卫星机的可能性

你想多了,这个是DVB-C格式的,卫星的是DVB-S格式的,软硬件都不对,还不如买个便宜。我去年买的OPENBOX S9高清盒子,就50块钱包邮,

网友:
女流又在瞎咧咧,那叫红绿蓝莲花头的分量信号,以前的机器常有.

网友:
对于早期没有HDMI输入插口的电视机,分量输入输入插口能获得最高的清晰度,理论上可以达到1080P。

楼主:
各位老师都很有见地,受学了。那么这个玩意现在还能干嘛用?玩无线电的人总是要折腾的

网友:
垃圾佬五毛一斤收,八毛一斤卖到废品站,到我手就两块钱一斤了。
我们现在的行情大致是这样。

网友:
单独的电源板拆下来还有点用。

网友:
你在闲鱼上卖掉吧,高清机顶盒,插对应的卡还是不错的。高清的一般本省内通用,超清的就麻烦了,全省各地的都不通用。

网友:
高频头是不是可以弄个收音机听听

楼主:
有许多高频头了,只是感觉做收音机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