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胆机音源采取什么方式匹配

楼主(2023-03-01):
我感觉除cd机外,其他音源直接驳接胆机,音质都不敢恭维。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胆机输入匹配问题?

网友:
匹配无非是阻抗(高,低)这个不是问题,另一个就是音源的音频输出电压,如果高就加衰减器,如果低就加音频变压器,其实大家基本没出现这个问题,你还是自己找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输入端加入合金牛:

彼此彼此,牛输入的好处是声音结实密度好,虽然不一定保真度高,但是有加入效果器的作用,

网友:
首先DAC输出,这样可以连接多种信号源.使用I2S接入声卡,可以硬盘播放,手机OTG或蓝牙。也可以笔记本。

网友:
那就用CD呗,别折腾了

网友A:
我在输入端加入合金牛:

网友:
不是是个音源就有好声音的,所谓高保真音源才会有好声音,目前我经常用到的就是CD,黑胶,无损播放器,开盘机

网友:
我是专业声卡+马七胆前级

网友:
        我装了两台前级,一台6N8P的用6H6P整流,一台6N3的用6H2整流,遇到输出电平低的信号源就把他们用上。

网友:
音频不是高频,不需要另外考虑线路传输特性和信号反射特性阻抗带来的阻抗匹配问题。
现代的音源输出设备如CD手机等输出阻抗很低,电平足够,对输入阻抗较高的胆机不存在阻抗匹配问题,除非你的音源是那些使用压电晶体做拾音唱头的老旧唱机。

网友:
我玩PCHIFI,找歌曲资源最多的了,界面+解码器,再胆前级+纯后级,基本已经接近CD效果,只是可能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不太认可PC的音质

网友:
如果唱片源本身就是无损格式,那用界面播放没问题,但如果片源是CD转无损在用界面,效果就差很远,如果黑胶模拟转无损更没法听。

网友:
手机蓝牙,开了酷狗一直听

网友:
我只用马兰士CD机。

网友:
我一直用飞利浦,以前是用951,但那个光头CDM9很操蛋,老化了就没得配,于是换了931,但931的进出仓齿轮老是坏,最后换成了廉价的692用了十几年,那个光头12.1太好用了,满大街都可以买到,且价格白菜,我已备了10个光头,可以用到下一世,随便配块DAC板,效果都比951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