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调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3-03-01):
统调中发现一个问题:在调整低端电台时移动磁棒线图使音量最大!不同的机型调整时有的磁棒线图移动大,有的移动范围非常小稍微一动就失调,不知什么原因与Q值有关系吗?

网友:
一般来说,同样的匝数,移动位置时线圈长度短的比线圈长的要敏感,您不妨比较下。

网友:
就是线圈的电感量的变化,磁棒短,变化量大。
另外,电子管收音机输入阻抗高,通频带可以比较尖锐,线圈位置的影响就可以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