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9短波收讯机的一个附件

楼主(2023-03-01):
你用的天线多少米?

网友:
我个人估计,你原来的阻抗就不匹配,用了匹配器也是不匹配,所以无效果。

你查一下说明书,这个匹配器是多少匹配多少的。

网友:
打开看看内部,拍点照片上来给大家分享,如何?

网友:
长天线40米应该不需要匹配器吧?是不是其它类型天线用的?比如简单双极天线、笼形双极天线,,,

网友:
毫伏表壳改装的喇叭箱不错,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缺件的学生信号发生器外壳改的

跟16型毫伏表壳差不多。

网友:
如果使用平衡天线还是需要这个匹配器, 可以提高微弱信号接收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很简单,一个磁环上面绕了几圈线。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匹配器应该是配合军用短天线的,要找军机说明书了

网友:
16680kHz,能否收到信号?上午。

网友:
阻抗匹配  平衡不平衡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天线   有平衡天线和非平衡天线   339接收机天线入口是一个非平衡天线入口, 如果是平衡天线就需要这个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