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装正在缓冲老师的电子管FM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3-03-01):
正在缓冲老师电子管调频收音机有好几个型号,我是按照M3的电路来装的。
正在缓冲老师的调频收音机很有特点,音质不错,电调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用中周。特别是电调谐及不用中周,可以为爱好者省去购买空连和FM中周的费用,大善。

网友:
上个视频听听效果

楼主:
这台机子几乎全是垃圾元件,都是拆机的,用的底板是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用的都是不知名的铁芯绕制的,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是装成功。
装好之后试机,先试功放部分,一切正常,觉得音质不错。然后连接收音部分一试,静悄悄的毫无声息,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鉴频检波用的是6H2,怀疑管子不行。再换IN60,结果是一片噪声,什么台都没有。烦了,打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子几乎全是垃圾元件,都是拆机的,用的底板是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用的都是不知 ...

打击太大了,连我都心凉了!

别急,再想想别的方法。

网友:
是手机拍的图,效果不太好!

网友:
清晰一点的电路图能否发个共享看看.

楼主:
由于手机镜头太脏,刚拍的图片模糊不清,补图。

楼主:
这个铝壳的电解电容器很有历史了,70年的产品,天和牌,22微法/300V,终于有它的去处。

楼主:
旁边立着的线绕电阻是10W2.4K,给稳压管2DW135供电。

楼主:
这是拆机件2DW135,100V稳压二极管,两个串联刚好200V。

楼主:
2DW135,10w100V,老国产货。

楼主:
高频部分仍然是常规工艺-铆钉版。

楼主:
前面说到,试机时噪声一片,但是隐约可以听到电台的声音,怀疑是L4递数不对。L4原设计在Φ8的胎具上绕5匝,然后一匝匝减,无效。然后加匝数,加到7匝,有声了,但是仅一个台,继续加,直到12匝又无台。最后判定L4的匝数在7~11匝之间,后选10匝。

楼主:
说说6F1第3脚帘栅极电压。这个电压据说40~50v之间较好,自己装的机子70~90V的电压较合适,最后选定在84V,用75K的电阳就行了,取消了W1及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