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低频扼流圈的计算工具,先谢了——-

楼主(2023-03-01):
朋友拿来一台山寨6P3P单端,问我能不能升级加个8~10H扼流圈,他提供了一个76X32的铁芯(舌长比Z11短1mm左右),因B电偏低,只有275V不到,所以要求效率要尽量高,压降尽量小,电感又要尽量大……这下子难到我了。

网友:
报上舌宽与叠厚,以及电流数据。

楼主:
舌宽25,叠厚32,电流估计120mA(6N9加6P3PX2

网友:
6P3P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72mA,帘柵极电流8mA,共计160mA多。

楼主:
原机是CRC采取滤波,R=200欧,固偏,有交流声,离音箱1米以内可闻,输出是86片,TB某牌子,看上去还可以,就是电源牛看上去有点小,温升有点明显。

网友A:
120mA采用0.25漆包线在框架中绕满,留0.1mm空气隙,160mA用0.28mm漆包线绕满,留0.12mm空气隙。

楼主:
以我的理解,6P3P扼流圈按200mA 设计比较合适,无奈这个铁芯只有25X32,假如用0.27~0.3的铜线,到不了2800匝,电感量估计很少,不可能到10H

网友:
具体电流可以在200欧姆滤波电阻上测一下电压降,即可知道。

楼主:
我测输出牛两端,一只64mA,另一只60

楼主:
手头上有个200mA/10H 的资料,但这个铁芯似乎绕不下

网友A:
可以按160mA设计,绕满了基本保证8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160mA设计,绕满了基本保证8H。

具体匝数和气隙取多少呢?

楼主:
按这个表,200mA气隙要1.14mm,有点恐怖

网友B:
设计扼流圈的计算,我印象中《无线电》杂志79年弟一期上有设计资料,书不在手头,要不给你拍几张资料。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扼流圈的计算,我印象中《无线电》杂志79年弟一期上有设计资料,书不在手头,要不给你拍几张资料。你找 ...

期待

网友:
因为铁心较小,只要线经达到电流要求,绕满即可获得最大电感,没有必要知道匝数。

网友:
参照一下

网友C:
俺通常是按手头的铁芯算出线径绕满窗口就行了。连电感都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通常是按手头的铁芯算出线径绕满窗口就行了。连电感都不测。

我也是这样弄的,但对气隙的大小调整就心中无底,而气隙又是对电感的大小影响最大

网友D:
哦,又是锻炼颈椎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弄的,但对气隙的大小调整就心中无底,而气隙又是对电感的大小影响最大

业余条件下气隙宁大勿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又是锻炼颈椎滴...

嘻嘻~手机看看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弄的,但对气隙的大小调整就心中无底,而气隙又是对电感的大小影响最大

添置个手持的LCR表,现在不贵,但能解决很多问题。调整气隙的时候监视着,可以调整到理想状态。

网友:
我用优利德UT602电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添置个手持的LCR表,现在不贵,但能解决很多问题。调整气隙的时候监视着,可以调整到理想状态。

怎样才是理想状态?气隙减少几个C,电感就增大1~2H

楼主:
在满足不会磁饱和的前提下,将气隙调到最少应该就是最理想状态吧,但怎样判断是否磁饱和呢?或者说磁饱和会有什么症状?发热/叫/其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满足不会磁饱和的前提下,将气隙调到最少应该就是最理想状态吧,但怎样判断是否磁饱和呢?或者说磁饱和会 ...

施加额定的电流测量电感量(如120mA)调整间隙使电感量最大后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施加额定的电流测量电感量(如120mA)调整间隙使电感量最大后固定。

这种表能不能带电流测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表能不能带电流测电感?

串个电容啊。用个输出50V左右的可调恒流源提供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电容啊。用个输出50V左右的可调恒流源提供电流即可。

工程浩大

楼主:
我人懒,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个类似输出牛的计算工具,输入几个数字就能有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浩大

不浩大你咋能知道120mA 8~10H的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人懒,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个类似输出牛的计算工具,输入几个数字就能有答案

输出牛初级过直流时也有同样情况。比如无直流时是35H,那通过50mA电流时是多少你知道吗?假如调整不当电感量会降低很多那对低频的重放影响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初级过直流时也有同样情况。比如无直流时是35H,那通过50mA电流时是多少你知道吗?假如调整不当电 ...

我们业余玩玩的,不需要什么精确数据,只要确认已做到最佳或接近最佳状态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业余玩玩的,不需要什么精确数据,只要确认已做到最佳或接近最佳状态就够了

你这个最佳值没手段根本不可能知晓。所以俺的更业余,留间隙宁大勿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mA采用0.25漆包线在框架中绕满,留0.1mm空气隙,160mA用0.28mm漆包线绕满,留0.12mm空气隙。

白版你好!你这个0.12的气隙很吸引,只有我上面表格的1/10,请问这是计算值还是经验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才是理想状态?气隙减少几个C,电感就增大1~2H

当然是您认定的电感值啦,难道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人懒,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个类似输出牛的计算工具,输入几个数字就能有答案

懒也得知道一点有关的基本常识呀,计算工具妥妥地现成,就不知道您能理解其中含义不?

其中:

交流信号电压                按您的纹波大小估计
最低频率                        50Hz
最大磁通密度                按上述数据计算得到的最大磁通密度值

这个工具得到的结果是最大磁通密度,确保不达到或不超过最大的饱和磁通密度。对于高导硅钢片,结果相当于25%的最大磁通密度,不会饱和。

链接:        https://www.elecfans.com/tools/citongmidu.html

网友:
用这个工具,无须知道气隙的大小,只要调整气隙同时用LCR表监视,达到预定的电感值就行了。

网友E:
翻遍了《无线电》没有见到有关文章。
没找到简体文字的资料,都是繁体文字一些人看着一定别扭,没有简体的只好将就,谁有简体的欢迎上传。
滤波扼流圈的设计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59738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遍了《无线电》没有见到有关文章。
没找到简体文字的资料,都是繁体文字一些人看着一定别扭,没有简 ...

上传

网友E:
没见到你这本书?你那可能是《无线电与电视》不是《无线电》你那图也太小了,下载也没有可读性。 14楼坛友说《无线电》杂志79年弟一期上有设计资料,就翻《无线电》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见到你这本书?你那可能是《无线电与电视》不是《无线电》你那图也太小了,下载也没有可读性。 14 ...

哈哈哈~咱多发点让LZ学成造扼流圈的专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我的理解,6P3P扼流圈按200mA 设计比较合适,无奈这个铁芯只有25X32,假如用0.27~0.3的铜线,到不了2800 ...

2800圈,应该已经到10亨了吧。CB-3.5-80的初级,好像就是2800圈左右,就已经超过10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懒也得知道一点有关的基本常识呀,计算工具妥妥地现成,就不知道您能理解其中含义不?

已收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咱多发点让LZ学成造扼流圈的专家!

从没想过当专家,只是想废物利用,知识、原理、参数…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要的是别人的经验,最好能直接告诉我,怎样做,绕几匝,留多大的气隙,就像白版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2800圈,应该已经到10亨了吧。CB-3.5-80的初级,好像就是2800圈左右,就已经超过10亨了。

我昨天用0.3几在25X35铁心绕了2680匝就满了,气隙1.5的话,粗测只有3点几H,用手使劲压铁心可以到4H
可能跟铁片质量有关,与气隙大小更有关,我的是二手铁心,片厚0.3,舌长比进口Z11短了1mm。

楼主:
今天重绕了,做了个薄骨架,希望能多绕几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重绕了,做了个薄骨架,希望能多绕几匝

改成0.27的线不层层垫纸绕满骨架。应该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我的理解,6P3P扼流圈按200mA 设计比较合适,无奈这个铁芯只有25X32,假如用0.27~0.3的铜线,到不了2800 ...

单端按照静态总电流设计就可以了,两通道6P3P单端160mA足够了,至于电感量,单个通道10H就足够好了,这样算的话,两通道共用一个的话,5H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800圈,应该已经到10亨了吧。CB-3.5-80的初级,好像就是2800圈左右,就已经超过10亨了。

不一样,这个输出是按照60mA直流设计的,他这个要过两倍多的直流,气隙要大的多,否则一通电就饱和,电感量就严重降低了,而增大气隙,同样的电感量就得多绕圈数

网友H:
76×32的铁芯,0.25的线3000匝,气隙0.29,电感14.9H,铜阻167欧。

网友:
很多电感表,测试电平太小,测试完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端按照静态总电流设计就可以了,两通道6P3P单端160mA足够了,至于电感量,单个通道10H就足够好了,这样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76×32的铁芯,0.25的线3000匝,气隙0.29,电感14.9H,铜阻167欧。

谢谢!很好的经验,不过铜阻有点大,我希望控制在100欧以内

网友H:
DC0.16A,76×32,0.3的线2150匝,间隙0.22,10H,83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0.16A,76×32,0.3的线2150匝,间隙0.22,10H,83欧电阻。

间隙0.22是怎样确定的?这个我比较关心,因为比较了网上一些资料,这个取值差异比较大,不知是针对哪一种矽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一样,这个输出是按照60mA直流设计的,他这个要过两倍多的直流,气隙要大的多,否则一通电就饱和,电感 ...

加大气隙,电感量减小,效果也好得多。

比如10H,对于100Hz 的正弦波的阻抗是6.28K,即便是5H,也有3.14K,远远比原来的CRC滤波电路中滤波电阻200欧姆效果要好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