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给了我一个成品内阻仪的图纸,大家帮忙分析下电路原理

楼主(2023-03-01):
网友看我做内阻仪失败给了我一个他反绘的成品内阻仪的PCB文件,我试着反绘出原理图,可能绘制的很多地方有问题,但是大体结构应该差不多,想仿制实在是看不懂他这个电路什么原理,请各位网友帮忙分析下。

他这个电路好像很好,看网上资料分辨率能到0.1微欧,和日置上万内阻仪一样。

我反绘的,可能很多不对的地方,电阻电容也是随便填的,最近几天看了又看,不知道什么原理也没法仿制

PDF版

网上看到的图,和日置BT3563读数一样,一个字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这活楼主干过

多年前想干破解赚钱,结果一分钱都没赚到,只有一个人我给他改了东西,他愿意给我100元,但是还要我教他怎么改,还要我教他单片机,所以我连这100也没要,前年还有个打电话说是愿意给我200元让我给他干活,干这个就是苦力,赚这200元都不如去干搬运工轻松,所以早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成品,用了5、6年了

关键是用不到啊,你看本坛那么多做收音机的有几个是真的为了收听内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是看不懂这个电路

本人不才,又感觉是1KHz带通滤波器或移相器。

楼主加油,早日设计成功,近在咫尺了。

网友:
千万不要被那些视频迷惑了,看起来是很稳定,其实里面有乾坤的。
一款RC3563,也是黄色的那种,夹个电阻上去,读数很快出来了,而且很稳,出乎意料的稳,不可能啊,这是怎么回事?来做个实验吧。
先拿个万用表测一下电阻的阻值,然后将电阻夹到内阻仪上,读数当然是很快出来且很稳定,加热一下,达到一定程序,按理读数应该会变化的,但却没有变化,拿万用表再测下这个电阻,跟之前相比,已经变化很大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内阻仪只显示首次稳定的数值,中间有变化的话,只要数值在其规定的限度内,是不显示新数值的,只显示原值,给人一种很稳定的样子。继续实验,将电阻再夹上,这时会显示一个值,拿下来再夹上,又显示一个值,这2个值一般是不同的,也可能相同,当然不同的机会会多些,这是比较真实的情况,说明它也没那么稳。有人会说,夹电阻的位置不同,会有不同的值,不可能每次夹的位置一样,读数当然不同了,这种说法有道理,特别是电阻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测试,这次电阻一直夹在夹子上,不取下,但将夹子与内阻仪连接的4芯插座拔下,再插上,再看读数,也是经常不同的,或者这个插座也不拔下,只不断按开机、关机,每次的计数也是经常不同的,一般会有几个字的差别,按照满刻度计数来计算,基本也就是12位adc表现出来的水平。
为了追求稳定而隐瞒真相,到底好还是不好,这且不说,但起码已经有人被误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R57抬高了,刚才画错了

简单说一下,你的弱点在于缺乏深入的系统地对自己目标的分析,就是说你要搞内阻仪那么内阻仪的原理是什么?内阻的定义域!测量的方法怎样得到需要的数据,等等。把目标细分到每一个细节当中,然后做初步试验,得到初步结果再分析这个结果得到改进的方案,如此一步步进入目标范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部分我当时看了得有半个小时,实在是看不懂,可能我画错了,为什么用这么多管子

两个二极管保证放大器输入端的差模电压不会过高,两个三极管也是当作二极管用的,保证放大器输入端共模电压(对地)不会过高。

之所以用三接管接成二极管来用,应该是因为它们的漏电流更小的缘故。

网友E:
感谢楼主提供电路图,看电压检测部分输入阻抗很小啊,我的1035在270K左右。

最后图是摆拍的,我可不信最后1位数能稳,可能最后2位都不稳。

不同电阻调节的一个字都不差有意思,明显的长度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提供电路图,看电压检测部分输入阻抗很小啊,我的1035在270K左右。

图里阻值和电容值标注都不准确,那网友给我发的PCB文件,我就照着画了个大体结构,后来我才看到还给我发了个只有元器件没连线的,那个有标注具体数值,但是画这个就画了一上午,懒得再对照着画了,大体结构应该差不多,我就只能看懂直流检测部分,别的都看不懂,也可能画的不对

看样子还是济南出的那个好,济南那个比较实在,这个可能有虚假成分

楼主:
我搜索到本坛网友发的一个实物图片,基本差不多,一共就这几个芯片,但是看不懂里面电路什么原理,要是有实物实际测测可能会容易看懂点。

正负电源

1KHZ激励信号

交流放大部分

直流电压测量部分

网友F:
粗略分析下供参考。
   首先,线路图信号通路基本是正确的。 电路图的右上角是单片机DA变换器输出的音频正弦信号,因为单片机数字模拟变换器的分辨率往往仅有8位,直接改变输出幅度的方式在高灵敏度档位分辨率更不足,需要外加衰减器实现激励信号的档位切换,右上角的4053 模拟开关作档位切换,从分析电路原理出发,可以将其输入输出直接短路好了。  激励信号接入第一个运放作缓冲器,为方便理解,可以认为其短路。
  后续的运放 激励有两个互补对称的PNP  NPN  晶体管是提高运放输出功率的,从原理理解可将其删除改为LM324的 14 脚直通R29,  这个电阻是恒流源 的电流采样电阻
  其两端的电压代表了最终激励电流,其电阻值应该小于100欧姆,电压信号分别经由模拟开关U7 引入U6.3  U6.1 两个运放输入端,其输出的差分信号组成一个类似仪表放大器,与U6.2 输出的信号相减, 保证输出的激励电流与CPU 输出的激励信号 电压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略分析下供参考。
   首先,线路图信号通路基本是正确的。 电路图的右上角是单片机DA变换器输出的音频正 ...

这个部分我看了又看也看不懂,经过您的讲解明白一些了,这些元器件我这都有,明天实际做做试试,这样才不辜负热心网友给我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F:
简化理解,将C10 直接到R48   u6.1 的3脚直接 R43 .  R30 R31 短Q3 Q4, D3   去掉,前端两个顶牛链接的电解电容改为涤纶电,则与其并联的两个二极管可以去掉,这样,恒流激励信号通路就可以看明白了。

网友F:
右下角的TL084 组成标准的等阻抗查分放大器,也成为仪表放大器, 可以参考AD620 成品芯片的原理。  U2  的一脚是仪表放大器的输出端子,可以直接  后面的运放输入端,中间的模拟开关去掉即可。

网友F:
最后的U4.1  的画法似乎有问题,  这部分的设计意图是几为放大后的电压提供直流偏置   为了充分利用CPU AD变换器的动态范围,这个电压应该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可这部分线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化理解,将C10 直接到R48   u6.1 的3脚直接 R43 .  R30 R31 短Q3 Q4, D3   去掉,前端两个顶牛链接的电 ...

Q3 Q4, D3这里反复看还是看不懂,没办法就照着网友提供的PCB这样画了,功放部分更是看的感觉迷茫,怎么搞这么复杂,实物图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占很大地方,这里最难理解,听了您的讲解大体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下角的TL084 组成标准的等阻抗查分放大器,也成为仪表放大器, 可以参考AD620 成品芯片的原理。  U2  的 ...

这个部分倒是理解,以前用过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的U4.1  的画法似乎有问题,  这部分的设计意图是几为放大后的电压提供直流偏置   为了充分利用CPU AD ...

这个也是一个最难理解的地方,那网友一直说TL062边上有两个银色的大贴片电容,这里我反复看了很长时间实在是看不懂,就照着网友PCB画了,这种电容也不知道什么电容,感觉肯定是高级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一个最难理解的地方,那网友一直说TL062边上有两个银色的大贴片电容,这里我反复看了很长时间实 ...

白色的,可以确定是NP0陶瓷电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Q3 Q4, D3这里反复看还是看不懂,没办法就照着网友提供的PCB这样画了,功放部分更是看的感觉迷茫,怎么 ...

赶脚这里画错了,D3的阴极应该和D4的阳极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色的,可以确定是NP0陶瓷电容了

估计不便宜,用这么高级电容,难到是变成直流的电路?

网友给提供的PCB是网友好几天的劳动成果,不知道网友愿意不愿意让贴出来,只贴这个TL062部分,反正这个部分越看越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脚这里画错了,D3的阴极应该和D4的阳极连接在一起的。

可能是画错了,我也没有实物,有的话就方便了

就是这个部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不便宜,用这么高级电容,难到是变成直流的电路?

网友给提供的PCB是网友好几天的劳动成果,不知 ...

只是用2个,价格不超过一块钱吧,我猜主要是看中NP0电容漏电小,介质吸附也小,可能是做积分电容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画错了,我也没有实物,有的话就方便了

就是这个部分

这应该是个保护电路,限制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电压的。

这里应该是个对称的电路,你把D3阴极和D4阳极连起来,就可以保证放大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被限制在0.3V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用2个,价格不超过一块钱吧,我猜主要是看中NP0电容漏电小,介质吸附也小,可能是做积分电容之类的?

感觉这里很关键才会用这么好的电容,这种电路实在是不了解什么原理,前些日子还看到坛里谈论高级电容万用表里面有用,所以才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个保护电路,限制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电压的。

这里应该是个对称的电路,你把D3阴极和D4阳极连起 ...

这个部分我当时看了得有半个小时,实在是看不懂,可能我画错了,为什么用这么多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二极管保证放大器输入端的差模电压不会过高,两个三极管也是当作二极管用的,保证放大器输入端共模电 ...

感谢讲解,这下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这里很关键才会用这么好的电容,这种电路实在是不了解什么原理,前些日子还看到坛里谈论高级电容万用 ...

这个电路俺也没看懂,怀疑是画错了。

至于正确的应该是长什么样子俺也说不准,但是,这部分的功能还是可以大致猜测一下的。

从前面差分放大器出来的信号是以地电位为参考点的,这个电路把它提升为以单片机的ADC的基准电压的一半为参考点。

至于那两个电容,应该是起到信号耦合或者滤波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俺也没看懂,怀疑是画错了。

至于正确的应该是长什么样子俺也说不准,但是,这部分的功能还是 ...

我也怀疑画错了,但是网友感觉肯定是用万用表测的实物,画这个板他用了好几天仔细检查,要是有实物示波器测下这里到单片机是直流还是交流就明白了,我感觉要么就是变成直流的,要么就是带通滤波。

楼主:
信号激励部分再网友热心讲解下基本弄懂了,就是两个采样电阻,模拟开关在两个采样电阻之间切换,MOS管子负责短路其中那个大的。

我用LCEDA画的原理图,是专业版的工程,网友提供的PCB文件就不发了,因为是网友好几天的劳动成果

这下障碍就都扫光了,虽然看不懂他这交流电路最后部分,但是我做过单片机ADC采集交流的制作,搞这个没问题,我那个还要两个通道切换,放大电路不好搞。。 还是仿制成品比较容易一些,我自己搞的内阻仪不行,把仿制的网友都坑了。。

为了弥补被我坑了的网友,我就抄抄成品的这个电路,做一个低成本比较实用内阻仪分享,省的玩个电池还要上百元买个内阻仪,人多力量大,大家多多帮助我,做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是用2个,价格不超过一块钱吧,我猜主要是看中NP0电容漏电小,介质吸附也小,可能是做积分电容之类的?

TL062部分只是把交流正弦波偏置到adc量程的1/2处,加上放大幅度,因为adc无法采集负电压。它这个电路没有检波,看样子是用软件算的。其实整个电路思路上和楼主设计的基本一样。用NP0电容可能原因是:为避免零点漂移,必须电容隔离直流,NP0漏电极小,有利。另外,电容容量随温度变化变化会影响放大倍数,以及相位移,NP0电容容量非常稳定。

网友H:
正如楼上所说,U4.1用于提供偏置电压,以使adc能够测量完整的正弦波,那个电容参与了分压,所以需要采用温度稳定性好、漏电小的电容。
这个方案电阻部分用的还是CPU内置的adc,也是12位的,因此从理论上说,精度上并不比楼主之前设计的方案高,但因档位多,所以可以测量到较小的电阻。
楼主之前的设计,虽然有不少引起读数不稳的可能,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cpu内置adc性能不足,M4虽然速度快了,但它的adc也同样跳得快,是没有m3稳定的,stm32f103进行较大倍数的过采样,可以得到接近12位的性能,m4就很难,stm8L的主频较f103低得多,其adc性能估计更好,进行过采样后可能获得超过12位的性能。既然内置Adc不合用,那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外围的,加一片合适的adc芯片就可以了。至于说放大电路要两个通道切换的问题,如果激励电压能保持恒定,那么就象这里的恒流一样,只需测量一个通道就行了,根本不用切换。

楼主:
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washu老师给俺设计的电路   当时不听老师给出的正确路线踩了很多坑。。

washu老师当时给设计的multisim仿真文件,就加了两个运放就和成品内阻仪一样了

也不知道是我还是绘制PCB的网友把U6.3和U6.1的+输入画反了,应该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23-3-3 08:12):
是我画原理图时候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如楼上所说,U4.1用于提供偏置电压,以使adc能够测量完整的正弦波,那个电容参与了分压,所以需要采用温 ...

原来那个方案主要失败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运放失调+-5毫伏,而且还用了多级放大,放大1000倍偏个1毫伏都不行。

第二个就是两个通道穿扰问题,比如夹子对夹时候,另一个通道信号比较大会串到夹子这个通道,虽然示波器最低档位测是一条直线,但是放大1000倍就不行了,表现就是夹子对夹的时候电阻会显示负数,差不多夹上1毫欧才变成正数,但是始终被另一个通道干扰,造成读数偏小,测毫欧级别没问题,但是测微欧就不行了。

最后出来的数据都是复数除法后的,受到两个通道的影响,由于两个通道一个是大信号,一个是小信号,而放大倍数只有10、100、1000三个档位,实际到ADC的信号都不大,比如3.33欧档位是没放大的,到ADC的信号才1.几VPP,程序部分感觉还行,就是放大电路不行。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穿扰问题,这个不解决就测不了微欧级别,测两个通道可以得到相位信息,但是网友好像不需要这功能,也不需要耐高压功能,实际 也可以改成恒流只测一个通道,只要把3.3欧采样电阻上采样反馈回功放那里就可以了,也不是说完全失败,还可以抢救下

网友H:
不用恒流,恒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恒流,恒压即可:

没反馈好像不行,短路时候电压会跌落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反馈好像不行,短路时候电压会跌落一点

不是在搞LCR吗?LCR搞明白了,内阻测试仪就差不多了。

你抄板的这个方案和YR1035差不多。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测量小于1毫欧的内阻误差有点大!测1毫欧以上的确实没什么压力。

比如这个150Ah的CATL三元电芯:
商品表测量:
我两年前diy的一个方案,今年重新做的板测量:

这个电池用YR1035测0.27-0.29毫欧,差得就稍微多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在搞LCR吗?LCR搞明白了,内阻测试仪就差不多了。

你抄板的这个方案和YR1035差不多。但它们的共同 ...

LCR表扔下了,我就是抄别人电路不懂具体原理,去年看论坛发的新买的YR1035的帖子,于是就想自己做做,第一版想用自己想的方法搞结果失败了,于是抄袭下别人电路。

你做的比YR1035准,我做的第一版连毫欧级都测不准,没办法不懂原理只能慢慢摸索,准本抄成品做第二版,电路已经焊好了,不知道能不能用,改成100毫安和10毫安两个档位,放大部分10倍、100倍、1000倍切换,贴出第二版电路图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LCEDA专业版工程

网友:
我看了你的几个帖子,我冒昧地说几句

网友I:
我看了你的几个帖子,我冒昧地说几句,我感觉你努力的方向不对。就像这种能达到可以使用级别的有些精度的交流内阻仪,靠参考现有产品仿制出来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硬件可以copy出来,程序呢?更重要的,软硬件校准的方案呢?没有行之有效的程序校准方案,是不可能达到毫欧以下的分辨率的。而这些你单纯从硬件上都是看不出来的。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个lcr表,过程中把软硬件吃透,无论是俄版,许老师版还是miniRLC,把软硬件研究差不多后再来看这个内阻测试仪,就没那么复杂了。

网友H:
这是用于抬高正弦波的电平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你的几个帖子,我冒昧地说几句,我感觉你努力的方向不对。就像这种能达到可以使用级别的有些精度的交 ...

那些开源的我只能抄他们的硬件,软件看不懂啊,不知道别人用的什么算法,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一直都做不好,也是无奈了,我基础太差了,很多基础理论都不懂,都是靠慢慢试错改来改去。

我一直在学啊,学不会我也没办法啊,可能这种制作对于我来说太难了,应该从一些简单的制作开始搞,或者应该先学学一些基础知识,不能盲目抄袭了

网友J:
有些东西是要天赋的,后天的努力是有天花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用于抬高正弦波的电平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妥的样子

画错了,应该下面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些东西是要天赋的,后天的努力是有天花板的

就像考试一样,有的人看着都没努力随便翻翻书就能考高分,我努力多年自学,一个能用表都做不出来

网友J:
能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才是个人成功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才是个人成功的关键

恩 ,干适合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努力就能成功,不适合的再怎么努力也没用,这点我深有体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画错了,应该下面这样

不是数值大小的问题,是方向不对,反相输入端加入正电,只会使输出向负向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数值大小的问题,是方向不对,反相输入端加入正电,只会使输出向负向移。

R57抬高了,刚才画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画错了,应该下面这样

这次方向对了,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次方向对了,应该可以的。

恩 这部分还能工作,放大部分不知道行不行,还没测试,还有功放部分也不行,带自身这两个47UF电容波形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一下,你的弱点在于缺乏深入的系统地对自己目标的分析,就是说你要搞内阻仪那么内阻仪的原理是什么 ...

以前网友给我提供恒流的电路图,我都不懂恒流什么意思,这次抄了成品的电路才知道原来这种电路就叫恒流,我基础太差了,没系统学过电路什么的。

内阻仪什么书里面有讲原理? 网上只有几个简单电路图可以抄,也没讲原理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学

网友G: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e%3D22&mobile=2
38℃上有人diy的成品,讲的很详细,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I:
我再冒昧说几句,楼主说开源的项目看不懂,只能自己从头设计了。楼主是不是对选定的这些项目的难度有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84&extra=page%3D22&mobile=2
38℃上有人diy的成 ...

这论坛得注册才能访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再冒昧说几句,楼主说开源的项目看不懂,只能自己从头设计了。楼主是不是对选定的这些项目的难度有误解?

我哪里懂什么项目、难度之类的,就像农民伯伯造飞机一样,什么都不懂,能离地就不错了

网友I:
网友上边发的链接是直流微欧计,不能测交流内阻。但那个开源项目我当年也参与了,基于c8051f340,学到很多东西,现在那块板子还能工作。那个项目原创作者是个大牛,对adc采样的计算讲得深入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上边发的链接是直流微欧计,不能测交流内阻。但那个开源项目我当年也参与了,基于c8051f340,学到很多 ...

不是我不去看,点开根本看不到,我上网都是用电脑没用过手机,这论坛我也上过没账号好像不能看帖子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去看,点开根本看不到,我上网都是用电脑没用过手机,这论坛我也上过没账号好像不能看帖子了

那就注册一个账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注册一个账号呗。

注册收不到邮件。。 不过这么出名的帖子肯定能搜到别的地方的,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帮助,有现成东西可以去抄袭下,从头学基础太难了。

测微欧级别的线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这个电路我焊起来了,发现电源噪音很大,难到是LM2596噪音太大么? 还发现放大1000倍时候夹子短路低数很大,把两个夹子线缠绕在一起能减小很多, 是不是我电路有问题,看成品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这部分还能工作,放大部分不知道行不行,还没测试,还有功放部分也不行,带自身这两个47UF电容波形很 ...

功放部分是典型的OCL电路,2管并联射极有电阻限流,如果元件没问题,那工作也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电路峰值会有100多mA的电流,测一下10欧的R1,看电流多大,并查一下+-5v供电,看是否足够,可以减小PWM的电压以减小一些电流再看看波形。

楼主:
电路改正了一些错误,还请各位老师帮忙参谋下,负5伏用的LM2596,好像噪音很大,正5V噪音也大,做电池供电那个的时候电源很干净,现在噪音太大了,有什么办法改善?  还有放大1000倍时候线的形状对读数影响很大,这是什么原理? 如果能去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册收不到邮件。。 不过这么出名的帖子肯定能搜到别的地方的,我需要的就是这种帮助,有现成东西可以去 ...

你可能要失望了,大牛在帖子里主要是讲了如何构思的这个设计,而源程序只发给购买套件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