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HDMI线接电脑显卡非常不好用

楼主(2023-03-01):
HDMI线接口太小。但是线太粗,太硬,越高档的HDMI线就越粗越硬越重。
HDMI线插到显卡的HDMI插口后,线的重量就易导致线倾斜,接触不良。

老衲十几年前买的一个烂显卡,居然还能发挥余热,插HDMI线后,一碰,就接触不好。
幸好显卡上还有一个DVI口,老衲也有一根DVI-HDMI线,插DVI,非常牢固好用。

(看到网上说,DVI口和HDMI口对应的电气定义完全相同,无需任何转换,仅仅缺少音频)

网友:
HDMI线接口太小。但是线太粗,太硬,越高档的HDMI线就越粗越硬越重。
HDMI线插到显卡的HDMI插口后,线的重量就易导致线倾斜,接触不良

++++++++++++++
谁让你迷信“越高档的HDMI线就越粗越硬越重”咯

有不到 3mm 粗细,又细又软的 HDMI 线,你不买,怪谁

网友:
插座变形了,导致插头插上去倾斜。俺的显卡HDMI很紧,插头和插座紧绷绷的,严实合缝,插拔都需要用点小力气。

网友:
不是所有dvi缺少音频,这得看主板dvi-d是否是tmds传输,如果是就有音频,用dvi转hdmi线直接连电视,免去音箱。另外,HDMI插口很少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大概显卡的HDMI插座太浅了?

网友:
HDMI插头出问题的比较少,估计是楼上大伙说的,插座太旧松了.新的插座一般都比较紧.

网友:
(看到网上说,DVI口和HDMI口对应的电气定义完全相同,无需任何转换,仅仅缺少音频)

确实如此,以前邮购一个转接头,用在老盒子上好像可以用,但用在新盒子上就用不了,然后割开塑封胶壳,把里面的热熔胶全烫掉,然后重新焊好跳线,按当时数码之家上的一张手绘接线图,重新焊好了就两个盒子都正常了,就都能用转接头接到老的DVI液晶上看电视盒子了。

网友:
用dp线啊

网友:
我倒是觉得HDMI接口挺好的,没遇到问题

网友A:
买过两个DP转HDMI,2-4K的和电视分辨率死活匹配不上,1080的分辨率匹配很好但经常性花屏,老老实实用回了VGA

网友:
DP口的自锁机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两个DP转HDMI,2-4K的和电视分辨率死活匹配不上,1080的分辨率匹配很好但经常性花屏,老老实实用回了VG ...

VGA的缺点是:最多只能上1920*1080,上不了2K。

网友:
HDMI和Dp还分版本,便宜的线不仅不够柔软,又特粗,版本还低,不支持一些特性

网友:
插座太旧,插座内部针脚落尘、痒化也存在接触不良

另外就是线的弯头方向也决定了你的使用场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的缺点是:最多只能上1920*1080,上不了2K。

2K是几*几?

网友:
可能是老显卡的hdmi座子和dvi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从而使在机箱上挡板的点hdmi被遮住了一部分,用力拨开插入hdmi线,使得显卡和pcie插槽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老显卡上的hdmi口多年没线去怼它,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学习了,点赞一个

楼主:
2K是2560*1440,有的显示器是这种规格。

DVI转hdmi可以正常支持2K,能否上4K不知道。

网友(2023-04-02):
引用 楼主:
2K是2560*1440,有的显示器是这种规格。

DVI转hdmi可以正常支持2K,能否上4K不知道。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2024-02-28):
基本上越是这种头很大的,质量越差,协议越老,建议网上买个新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