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改装开关如何接线

楼主(2023-03-02):
买了个改装开关放在点烟器旁边,整理一下接行车记录仪的线,请问这种开关是不是这样子接线?

网友:
看起来是没错,稳妥一点就万用表测一下开关的四根线!

网友A:
没整明白 你想用这个开关做什么    是想控制行车记录仪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整明白 你想用这个开关做什么    是想控制行车记录仪的电源?

是的,接那个开关是控制行车记录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接那个开关是控制行车记录仪的

哦,那就用万用表量下在装

网友:
还是用万用笔量一下,比较可靠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用万用表吧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的电源是接车辆的配电盘里的,扭开钥匙既有12V电压的端口,经过一个LM2596降压模块对记录仪供电,车辆工作记录仪自动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行车记录仪的电源是接车辆的配电盘里的,扭开钥匙既有12V电压的端口,经过一个LM2596降压模块对记录仪供 ...

恩,我车只有一个点烟器,行车记录仪插点烟器的,插着点烟器时手机想充电不方便。现在收进去了,ACC接了个开关和定位器+行车记录仪,开车就充电,手机充电不用再拔掉行车记录仪。改个降压模块一下子就关机搞不懂,只能用原来的适配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