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JVC三磁头卡座

楼主(2023-03-02):
卡座
8新
1300元
扎兰屯
中介 微信 支付宝
到付
胜利 JVC三磁头卡座一台,100V电压.型号V-631.成色不错,上盖有机脚印记和几个点 面板和机器内部非常新,皮带老化了换了两条皮带,不知道是皮带紧了的原因,播放的时候几秒能出声音。如果想快速出声音,使用棉棒轻轻挑一下磁头组件就正常了。快进倒带不好使,是这机器通病需要换齿轮,就这两个问题,放音录音效果非常好,磁头没有磨损,低价出,需要的朋友联系.1300元 运费到付

网友A:
狗仔的三头机,是直驱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仔的三头机,是直驱的吗?

631不是直驱

楼主:
使用独立 3 头配置的立体声盒式录音机。

采用闭环双绞盘系统作为机构部分。
在这种方法中,绞盘和夹送轮布置在独立磁头的两侧,以保持张力恒定,直到绕带结束,实现了稳定的磁头接触。
TD-V631为绞盘、卷轴和机构驱动配备高精度直流电机,采用双皮带驱动系统,大型绞盘采用两条皮带,运行稳定,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此外,机械底座采用铝压铸件,与机械运行相关的主要部件的位置精度和平行度大大提高,同时走带平稳,不易传递扰动振动。到头部,进行调制,也降低了噪音。

头部分配备独立结构的3头,每个头都采用精细的非晶头,用于录音和播放。
精细非晶磁头是在高频特性优良的非晶磁头上添加了磁特性良好、耐磨性优良的SA磁头的特性,实现了平衡性优良的磁头特性。
此外,磁头和引线的绕组采用了大大抑制信号损失的PC-OCC(单晶高纯度无氧铜材料),实现了纯传输。

为了消除对音质造成不良影响的内部干扰,电源部分/放大器部分/控制部分三块采用了独立的分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微型计算机和显示单元集中在一个地方,精密放大器单元与精密放大器单元通过内部机箱与电路板分开。此外,为了消除电源变压器的磁滞,电源部分被中心底盘隔开。

采取了彻底的措施来消除不必要的振动和共振。
首先,内部机箱从内部加固,前面板底座采用高密度高刚性模制材料,抗共振强度高,不易传递振动。这种模具材料比以前重约 1.5 倍,刚性提高 1.7 倍,并且对振动有效。此外,机械按键采用铝挤材,开关板采用铝材,尽可能地抑制了轻微的振动。
此外,采用大绝缘体作为抗外部振动的措施。

为了减少半盒本身的振动,采用了新开发的半壳稳定器。

携带直接输入端子,以最短距离直接记录,尽可能消除外界影响。

输入选择器和音量设计为由靠近后面板上输入端子的遥控条控制。因此,信号路径尽可能短,并且防止了噪声混合。

杜比 B / C NR 作为降噪系统携带。

搭载杜比HX-PRO,通过在录音时根据音乐信号的变化改变偏置量来实现平坦的频率特性。此外,通过减少低频区信号的电平变化和失真,高频区特性得到显着改善。

电源部分采用使用大变压器和大容量电容器的±跟踪控制实现的低输出阻抗。
在这个电源电路中,放大放大器的稳定性是通过正负侧协同工作来维持的,因此地电位始终为零。此外,通过将高增益电压比较电路和具有优异高频特性的恒流控制电路相结合,在音频频段内将输出阻抗降低到 1 mΩ 以下,并提供耐复杂的音乐信号变化和干扰噪声实现。我是。

音频电路采用了DC放大器组成,在录音系统和再现系统的电路中都尽可能地去除了电容器。

它配备了大型 FL 显示器。
该显示器配备了一个数字峰值,可以以数字方式读取峰值电平。它还具有记忆停止机构,当按下记忆按钮进行快进或倒退时自动停止,并具有磁带剩余时间显示等功能。

搭载自动监听功能,在录音时自动切换到录音后的录音带的声音,在暂停等待时自动切换到音源的声音。

采用镀金输入/输出端子和带极性显示的电源线。

带有偏置调整功能。

搭载定时器启动机构,通过连接可选定时器可实现缺勤记录和闹钟播放。

携带 MPX 过滤器。

携带有音量的耳机终端。

携带同步录音终端。

楼主:
胜利 JVC三磁头卡座一台,100V电压.型号V-631

网友B:
这机器真漂亮,楼主这文字功底也不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真漂亮,楼主这文字功底也不错,顶一下.

官网卡座介绍的

楼主:
今日特价出1300元包邮非偏远,

楼主:
今日特价出1300元包邮非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