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CASTLE 10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3-03-02):
手里一台AIRCASTLE中波晶体管收音机是香港生产的,标称10晶体管,实际上连检波二极管也算进去了,做工方面很香港,工艺上不及大陆名厂生产的超外差收音机。不过该机附图显示,电路采用了独立本机振荡,理论上可以保持相对较好的灵敏度。实际使用时接收情况也还可以,基本与德生R-9700DX相当,在钢筋水泥的室内可以接收到本地强台。

网友:
做工可以,起码比现在的集成板子强,新做工放到车库都没信号

网友:
香港机少见,这机工艺不错

网友A:
这个电路采用了一级放大增强型AGC电路,大陆产品不多见。
前置级采用射极输出,检波失真小,除了功放没有其它负反馈,可见重视音频质量。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采用了一级放大增强型AGC电路,大陆产品不多见。
前置级采用射极输出,检波失真小,除了功放没有 ...

同自制的直放机比(下图),AIRCASTLE的声音有些高亮,不像直放机这么浑厚。可能和扬声器直径相对偏小有些关系。

网友:
可变电容是哪里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年代的产品,使用日本的锗管。

电路图里电容电阻都没有标注数值,三极管中周也没有型号,纯粹是糊弄。

就是一个示意图,后盖右下角很小的一张纸,标的话估计要用7号字或更小。国外很多晶体管收音机都有类似不带标注数值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