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me7106为核心的万用表尾数跳动的解决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3-03-02):
在矿坛收了个万用表,是ame7106为核心的万用表,测量时尾数跳动,跳动在5~7个数字左右(而我以前的VC9804也是7106方案,末尾数字很稳),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应该检查7106外围电容及全部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查7106外围电容及全部电解

这个范围有点大啊。。。。。。。。。。。。。。(已排除拨盘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
  以前有一只鸿昌滨江万用表,也是用7106集成电路的,测量直流电压尾数跳动较大。最后确认是这个集成电路有问题,40脚直插的更换麻烦,外挂一只1.2V基准IC重设100mV VREF解决了问题。

网友:
查外围元件没问题的话,就是7106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