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23N-EB管顶黄褐斑

楼主(2023-03-02):
收了9个6H23N-EB的管,这些苏联管应该是全新的,原包装,包装还要订书钉密封起来,里面带说明书。但拆开后发现,1、有一个顶部的消气剂已开始稀薄且有点透明了,尚且能用,状态未知,不知这样的管状态如何?2、好多个管的顶部有烧灼的黄褐斑痕迹,这种按以往的经验就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会出现的那种痕迹,而且管顶消气剂的颜色比较深,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与全新管是否一致?3、另外向河北邢台商家买了2个6H23N-EB,号称全新,但两个管都没有OTK的标志,是否正常?

网友:
低噪声极品,等于国产6n11

网友A:
出厂老炼可能会导致有黄斑,是正常的,消气剂稀薄可能是放久了慢性漏气,OTK标志是用油墨印的,长年累月很容易被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老炼可能会导致有黄斑,是正常的,消气剂稀薄可能是放久了慢性漏气,OTK标志是用油墨印的,长年累月很 ...

消气剂稀薄可能是放久了慢性漏气,这种会不会影响管子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气剂稀薄可能是放久了慢性漏气,这种会不会影响管子的状态?

不一定会,测试一下没问题就行

网友B:
正常的 这是消气剂配方不一样。苏联俄罗斯的偏黑 混合消气剂 我国的是钡基的偏亮

网友C:
出厂之前 老化过头了。

网友:
稳定性要求高的管子,很多都是这样的,对寿命往往没有太高的要求,反正到时间就会更换,不会用到损坏的。有些资料里面会介绍,换上新的管子后,需要通电老练20个小时以上,才能继续调整,这就是管子老练不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气剂稀薄可能是放久了慢性漏气,这种会不会影响管子的状态?

会打火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会,测试一下没问题就行

没有测试,但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 这是消气剂配方不一样。苏联俄罗斯的偏黑 混合消气剂 我国的是钡基的偏亮

但是,这些6H23N-EB,我从几个卖家那里买的,有的消气剂明显偏黑,有的消气剂就没那么黑。偏黑的会有黄褐斑,不那么黑的管子,没有明显的黄褐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之前 老化过头了。

但有些6H23N-EB,我都用了好几个月了,也没出现黄褐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些6H23N-EB,我从几个卖家那里买的,有的消气剂明显偏黑,有的消气剂就没那么黑。偏黑的会有黄褐 ...

你说的哪个斑,是蒸散不均匀导致的。这玩意是这种 加工的 要用感应加热,加热消气环里的消气化学药剂,金属钡这类的金属,变成气体冷凝在玻璃上形成镜面。这个斑点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正常的,我在俄罗斯买的也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