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购示波器求助

楼主(2023-03-02):
本人想买台示波器调自己的电子管收音机在某多上看到这个示波器,一千左右不贵,还自带25MHz的信号源,但是看视频好多人说这个机器容易坏,不如买个二手的大牌机器,所以求教大家,请大家多多提建议 谢谢

网友(2023-04-21):
我是新手,

网友(2023-03-02):
这个东西的确是越贵越好,与其买个新的玩具,不如找个退役的二手机。当然不能太老

网友A:
搜一下北京市北科普源电子技术服务中心,专门供应闲置二手仪器。bjbkpy@sohu.com,电话(010)  67131181手机13601086585张经理,多次打交道,多数是大专院校淘汰下来的仪器设备,品种全,成色较新,质量可靠,信誉很好。

网友:
这个特点就是便宜而且功能多,缺点就是操作比较卡顿,有时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北京市北科普源电子技术服务中心,专门供应闲置二手仪器。,电话(010)  67131181手机13601086585张经 ...

好的谢谢白版的推荐

网友:
在用一台汉泰100M示波器.感觉灵敏度稍低,10mV以下测不了.其他还好,功能很多.带25M函数发生器挺好的.
一般玩玩没毛病.

网友:
  我买一台二手泰克60MHz数字示波器修功放机,看中它旋钮比较可靠,灵敏度可达2mV/div。因为只要看一下音频信号,不用那么高的频率,可靠性才重要。

网友:
一般用国产的普源精电,想在好一点的就用泰克、惠普(以前是整合么叫)还有更高级的,罗德与施瓦茨的。
本人现在用的是惠美的和一个固纬的。一般用固纬的,精确测量用的是惠美的。

网友:
还是几十块钱的模拟示波器实惠

网友:
个人业余使用,淘一个靠谱的二手进口机器较好,考虑国产的就买全新的。

网友B(2023-04-21):
400块钱淘了两台普源DS5102MA和5022M,屏幕偏光膜老化,已更换好!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C:
如果不是太懂这个,不推荐二手,否则容易踩坑,新手推荐鼎阳100M入门款,有钱点儿就普源100M入门款,再有钱点就是德入门款,你这个牌子真心不推荐

网友:
岩崎7810,日本最好的是 岩崎   世界最好的是泰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太懂这个,不推荐二手,否则容易踩坑,新手推荐鼎阳100M入门款,有钱点儿就普源100M入门款,再有钱 ...

鼎阳同安泰信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鼎阳同安泰信是不是一回事?

当然不是一回事啊,国产100M入门款虽然各家的构架和技术都差不多,但是UNIT的做工比较差,比鼎阳也便宜不了多少,为何不买好点的,如果再讲究点,普源的100M入门款比鼎阳也就贵了三四百,如果遇到活动,还能更低,看个人选择了,毕竟自己用的话使用强度也不是太高

======

看错了,看成UNIT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一回事啊,国产100M入门款虽然各家的构架和技术都差不多,但是UNIT的做工比较差,比鼎阳也便宜不 ...
2006年
安泰信研发生产第一台数字示波器。

2007年
安泰信投资成立了专业研发生产数字示波器的公司(鼎阳科技)

因为我刚刚在咸鱼看到一台安泰信的挺便宜,300元有交易,想找说明书翻一翻规格,官网是这样说的。但我感觉那台机子可能比07年晚一点出来的有点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刚刚在咸鱼看到一台安泰信的挺便宜,300元有交易,想找说明书翻一翻规格,官网是这样说的。但我 ...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看成UNIT了

不过安泰信和鼎阳我还是推荐后者,即便安泰信拿鼎阳贴牌,也只是装点门面,和鼎阳原牌在服务上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E:
我也看好买鼎阳入门货
这家新出的好像是无风扇的(不会超的很厉害), 近年低档采样芯片也多了。

二手最好是老手买, 二手就是没大病,各旋钮的接触不良就头晕了。二手能淘到宝,也要懂行+运气

如第一次用可买个最便宜的, 等用烂了再选就是老手

网友:
从公开资料看,鼎阳是安泰信老板与人合作成立的。成立初期,安泰信老板是最大的股东。
不过,现在安泰信老板已经不是鼎阳最大的股东,占股不到4%。
从企业发展来说,鼎阳比安泰信好很多,已上市,现在市值100亿左右。而安泰信还是在做低端。

个人还是喜欢用泰克示波器,用过很多台TDS系列示波器,比较可靠。泰克入门示波器最大的缺点是存储深度低。对抓长数据这类不方便。一般看波形,设置好触发,影响不大。

网友:
优利德的1490元150兆示波器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块钱淘了两台普源DS5102MA和5022M,屏幕偏光膜老化,已更换好!其他功能正常,

400块钱淘了两台普源DS5102MA和5022M

图片压缩太厉害,看不清。带宽分别是多少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看好买鼎阳入门货
这家新出的好像是无风扇的(不会超的很厉害), 近年低档采样芯片也多了。

这个是啥牌子?

网友:
我买了台旧普源的 100M的,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啥牌子?

众仪ZT-702S

网友F:
众仪也搞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众仪也搞示波器了?

是的

这是第一台
到是很稳定的

搞不好下次还出手持电桥呢?

这些小厂有的
UT对应产品价格下降很快, 如上市200多的60S,现在不到140元
而61、71、手持电桥等这些小厂没有的几年前开始还特意涨价(涨价幅度不低)

网友:
力科的低端型号、甚至部分中端型号是鼎阳代工的,两家很多型号硬件是相同的,就是外观和固件不一样,当然价格一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