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钳表 DM6266

楼主(2023-03-03):
前段时间没事在论坛收了个钳表,型号是胜利 DM6266  现在是换完原表上已经烧毁的两个LM358接电还是不开机,我想问下这个表的主控是7106吗?想换下试试

网友A:
就这表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表不值得折腾

这表确实比较差 不过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所以想试试!上次收的还有胜利VC830L已经还完芯片复活了,所以也想折腾折腾这个

网友:
是不是缺零件

网友B:
很可能是AME7106,不过,这个板子上丝印好像有问题,转了90度。第一脚不是左下脚。

网友:
有个266,功能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AME7106,不过,这个板子上丝印好像有问题,转了90度。第一脚不是左下脚。

如果是7106的话我查了查引脚定义,芯片圆标的脚应该在左上角

网友:
核心部件在就行

网友C:
跟这个差不多呢

网友C:
多半是AME7106  因为有hold

网友D:
都一样,好想这个266成了公版,好都厂家都是这个样的。7106是没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这个差不多呢

嗯嗯  看着差不多  换上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AME7106  因为有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一样,好想这个266成了公版,好都厂家都是这个样的。7106是没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