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安卓系统导航怎样提高FM收音质量

楼主(2023-03-03):
本人开车喜欢听收音机,原车收音机还凑乎能听。换了导航大屏后效果奇差,真是没法听。可有什么改进措施?

网友:
大多是这样情况。

收音机功能被弱化了,能响算数

要想提高性能,看看原车天线插好了没有。如果插好了,就不好提高了。你总不至于去加天线放大器,或者另搞个收音机,用音频输入或者蓝牙连接或者差转增强信号来听吧

网友:
一般收音都不是很差,关键看看原车天线插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换了大屏安卓车机,那玩意的音质不见得比手机FM好哪里去

网友:
换了导航大屏机后收音效果好坏是由导航机的收音设计本身决定的,和原车的天线关系不大,原车收音系统通常一般效果都可以的。我经手换了近十几个不同品牌的安卓导航机,收音效果都比原机差好多,试过加装天线放大器改善也不大,有的加了反而噪声更大。装个网络收音机APP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和天线系统有关系 另外机器本身不合理的设计 可能导致机内干扰大 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A:
我是安装一套中九卫星解决的

网友:
中9

中9

主机

主机

显示

显示

网友:
高人啊!佩服!

网友:
车顶是设备?  这个开车过程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安装一套中九卫星解决的

中九不是说要定位吗?超出范围就收不到!!

网友:
安卓大屏收音效果和音响效果都很差,我原来老福克斯4S送的安卓大屏,只能收到一个本地台,后来被我拆了,又换上了原车CD机,音质和收音都好了不少。
另外,我还装了天线放大器,对安卓大屏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对原车CD机效果很明显

网友:
我这个是三代的,免定位

网友:
简单一点的话,还是5楼的主意好。装个喜马拉雅车载版吧。广播电台内容很多。

网友:
直接通过FM信号接收的话,效果应该是不好了,按照现在的无线电环境下。实在是想听收音机,建议通过手机移动数据下,用网络收音机APP去听。

网友(2023-04-11):
我的导航开始还可以,我手贱搞了一次工厂设置,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收音效果奇差,时间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