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福音

楼主(2023-03-03):
鱼上的,标题:未完成的线路板含集成电路
里面有一个2822,LA1260,MC3361,还有几个9018,练手绝佳板子,才要2块2,小白最爱,我弄了20个,可以玩到老

网友A:
SCA收音机吧~~~~还缺一个TA7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收音机吧~~~~还缺一个TA7358......

前面是三极管做FM前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是三极管做FM前端

~~~~~~

楼主:
确实有,看走眼了,

网友:
以前收录机的收音部分板子也可以玩一下 去年收了两个天津海鸥录音机的收音板子  效果特别好 电路板上面有双8LED频谱 两块板子加上运费40多 故障是功放块击穿  改成收音头刚好

网友B:
现在也就FM可以听听,中波实在听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就FM可以听听,中波实在听不下去。

现在也就只能玩玩FM了!

网友C:
这不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真的不错!

才2块2买了不会吃亏

网友D:
请教,那里有卖呀,我也去搞点回来玩。

网友:
之前9.9(好像是这价格),通电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那里有卖呀,我也去搞点回来玩。

鱼上搜标题就行了
未完成的线路板含集成电路
分立件部分刚好可以用来测试一下买的3AG28,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上搜标题就行了
未完成的线路板含集成电路
分立件部分刚好可以用来测试一下买的3AG28,比较省事

那批管子晒出多少只3AG28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