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的原理介绍和简单计算

楼主(2023-03-03):
老衲现在一直想买根本用不着的电子产品,平板电脑,地面波接收etc,赶紧转移一下注意力。胡扯一下磁棒天线。
磁棒天线,虽然所有收音机书籍上都有,但是,老衲感觉没有一本书说清楚的,怎样计算更是丝毫没提。
以前老衲基本扯过,复习一下,温故而知新。

基础知识:磁棒天线=环形天线=线圈=电感。
                两个线圈放在一起,就是变压器。

一、磁棒天线的本质:
    磁棒天线就是一个标准的环形天线,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变压器。

二、磁棒天线的计算:
    计算,就是给定某个电台信号的场强,算出变频三极管be极之间产生的电压ube。

    算出了变频管be电压,后面的就是标准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了,全部能算。
    (统一按1Mhz计算,1MHz的波长是300米,以下所有公式都是国际单位制,米、伏、赫兹、亨利...)

计算分两步。先算初级线圈感应出的电压e,再算初级感应电压e引起的变频管电压ube。

1、计算磁棒天线初级线圈感应出的电台信号电压e:
    这个简单,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可以得出:
    e 约=( 6*棒磁导率*初级圈数*棒截面积/波长)*场强。

    棒磁导率:对于MX400的磁棒,200mm长的棒磁导率约120, 100mm长的约60。
    例如,圈数60,棒直径10mm,长200mm,波长300米,场强1mv/m。
    则,e=6* 120 * 80 *3.14 *0.005 * 0.005 / 300 *1 = 0.011 mv。

2、计算e引起的变频管输入电压ube:
    因为磁棒天线是标准的变压器,所以,直接用变压器公式,可以得出:
    当初级次级圈数比 n=根号(6.28*f*L1*Q0 / rbe)时,ube最大。
    空载Q0大概100,rbe是变频管输入电阻,大概3000欧。L1是初级电感,大概300uH。
    n =根号(6.28*1*300*100/3000)=7.9

    此时,ube=e*Q0/(2*n) =0.011*100/(2*7.9) = 0.07mv =70uv

因此,场强1mv/m的电台信号,在变频管be极之间产生了70uv的电台信号电压。

补充内容 (2023-3-4 20:17):
更正一个笔误。e=6* 120 * 60 *3.14 *0.005 * 0.005 / 300 *1 = 0.011 mv

楼主(2023-05-08):
老收音机,喜欢在外壳上留一个外接天线接口,外接天线通过一个小电容接在磁棒初级线圈上。

磁棒初级线圈的绕向不同,效果也不同。
一种绕向导致外接天线和磁棒天线的信号相加,接收效果变好。
另一种绕向导致信号相减,接收效果变差。

636单管机,磁棒天线若接收信号弱,需要再外接天线,也有可能外接天线和磁棒天线信号相减,效果变差的。

至于绕法a和绕法b,哪个是正解,哪个是错误,老衲以后再想。

网友A(2023-03-04):
怎么直觉上不太对70uV,貌似中波收音机没那么高灵敏度。 线圈谐振的那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直觉上不太对70uV,貌似中波收音机没那么高灵敏度。 线圈谐振的那部分呢?

估计差不多吧。

楼主:
短波拉杆天线,如图:

老衲以前曾困惑了好一阵,以前试验与仿真计算不符。这应该是最佳短波接收电路,噪声极低。

短波高放场效应管2SK161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波拉杆天线,如图:

老衲以前曾困惑了好一阵,以前试验与仿真计算不符。这应该是最佳短波接收电路,噪 ...

这个天线阻抗很低,Q值也很低,宽频带前置吧。

网友B:
灵敏度是以什么为参考?例如:1mV,磁棒接收到1mV后,是不是以喇叭可以清晰听到电台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是以什么为参考?例如:1mV,磁棒接收到1mV后,是不是以喇叭可以清晰听到电台为标准?

是的,基本上就是那样。

测量中波收音机灵敏度有三个要求,需同时满足。
1,没有机外电磁干扰 (灵敏度只能在屏蔽室测量)。
2,喇叭输出一定功率,袖珍机好像是5mw,大机大些。(也就是要求音量够)
3,喇叭输出的信号比噪声大20db。(也就是要求能听清说话声)

同时满足这三个要求的最小电磁波场强,就是限噪灵敏度。

如果屏蔽室测出的灵敏度是1mv/m,实际可能也啥都听不清,因为实际有机外干扰。电瓶车充电器旁边,收台就全是噪声。

楼主:
无限长密绕载流螺旋管的外部磁场是多少?

内部的好计算。但外部是多少,老衲以前一直没搞清。

线圈、电感啥的,就是载流螺旋管。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计算方法,零。

楼主:
引用 楼主:
短波拉杆天线,如图:

老衲以前曾困惑了好一阵,以前试验与仿真计算不符。这应该是最佳短波接收电路,噪 ...

如果电台信号电磁波强度 = 1mv/m,则短波高放场效应管栅源极电压约等于 1200uv。

如果短波用磁棒天线,不用拉杆天线,那么短波高放场效应管栅源极电压 = 多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基本上就是那样。

测量中波收音机灵敏度有三个要求,需同时满足。

谢谢,那么灵敏度还有环境原因,

楼主:
很多矿石机或短波收音机,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通过变压器接到调谐回路上,如图中变压器初级L1、次级L2。

L1圈数比L2多好,还是比L2少好?

老衲原以为如果L1圈数比L2少,则升压,信号增强。
计算和模拟恰恰相反,L1圈数越少,信号越弱,L1圈数越多,信号越强,和想象的相反。

但是,如果L1圈数比L2多,则很可能谐振频率过低,低于中波频率下限。而且,天线长度改变,谐振频率变化很大。
非常复杂,还与天线长度有关。

看样子,没有理想的接法,便携机最好的做法是,拉杆天线直接接到调谐LC上,不用变压器,也不通过小电容接LC。如同D1875收音机。
实测和计算,都发现天线拉长缩短,甚至外接长线天线,都不会导致LC严重失谐。

对于长天线的专业接收机,不怕麻烦,但求信号强,用变压器,且L1圈数比L2多。

感觉变压器是电工学中最麻烦的之一。比变压器更麻烦的只有中波三极管检波、FM超再生。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多矿石机或短波收音机,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通过变压器接到调谐回路上,如图中变压器初级L1、次级L2。

...

对于12v以下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直接接在调谐回路上也许是可以的。(需做好防雷击措施)

注意:对于交流电源供电的收音机,不知道能否用这种接法。
如果出现故障,电路板带电,拉杆天线可能也会带电,带来危险。
如果发生雷击,也会带来危险。
天线和调谐回路之间用电容连接可能会降低这些风险。

电气安全老衲不懂。

总之,玩机要注意防雷击、防触电等。

网友:
在不考虑天线感应信号微弱,内阻大的情况下,L1小于L2,升压是对的!

楼主(2023-04-17):
短波磁棒,表面有灰白色的一层漆,老衲原来不知是啥作用,明显增加了制造成本。
无意中看到资料,可能是防潮涂料。

据说,镍锌铁氧体,孔隙较大,如果受潮,性能下降。如图中红线所示。

想想也是。铁氧体用在高频之关键,就是需要电阻率大,越大越好,电阻越大,越绝缘,涡流损耗就越小。
受潮以后,水分渗入磁棒,磁棒中的铁、镍等金属离子进入水分,电阻率大降,导电大增,涡流损耗大增。

楼主:
略介绍一下中波磁棒(或环形天线)与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的接收能力对比。

接收能力,就是天线等效高度。

一般收音机,机内磁棒天线的等效高度是1厘米,1米长拉杆天线的等效高度是50厘米。
拉杆天线的接收能力是磁棒天线的50倍。磁棒接收能力很弱的,远不如拉杆。
但是,正常设计,不考虑抗干扰,磁棒和1米拉杆的接收效果差不多,这是为何?

因为收音机的接收效果,不仅取决于天线接收能力,还取决于天线的谐振及阻抗匹配。

综合天线谐振和阻抗匹配,磁棒将50倍的接收能力差距拉平了。
如果磁棒不谐振,例如不接可变电容,磁棒接收能力下降几十倍。

关于环形天线的高Q值谐振和阻抗匹配,老衲以前扯过了 。

另外,口语中通常说的中波大环形天线,在术语上叫小环形天线,环形n圈的总周长小于20米。小环形天线计算分析都很简单。这种环形天线,接收能力也很弱的,靠高Q值谐振和阻抗匹配。
当总周长大于20米时,比较复杂。

通常说的长线天线,术语上是指大于一个波长,也就是几百米长,但是,口语中,1米以上就叫着长线天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收音机,喜欢在外壳上留一个外接天线接口,外接天线通过一个小电容接在磁棒初级线圈上。

磁棒初级线圈 ...

各位高手:

闲得无聊时,试试磁棒初级线圈右旋、左旋两种绕法接外接天线有什么区别。

电容用20pf,外接天线用1.5米皮线。

然后接3米试试。

用弱台试,20pf电容可以不要,最好直放机试。
若超外差机,接外接天线后,需要重新调跟踪微调电容或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

网友C(2023-12-21):
请问下如果想绕制470uH的磁棒天线怎么绕制,能否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如果想绕制470uH的磁棒天线怎么绕制,能否指导下,谢谢!

你好,
指导不敢的。随着磁棒长度的不同、直径的不同、磁导率的不同、线径的不同、绕的紧密程度不同,需要绕的圈数也不同。
10厘米长、1厘米粗的圆磁棒,大概要绕83圈左右。
20厘米长、1厘米粗的圆磁棒,大概要绕70圈左右。

大致计算软件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4297&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矿石机或短波收音机,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通过变压器接到调谐回路上,如图中变压器初级L1、次级L2。

...

阻抗 远远短于1/4波长的拉杆天线,呈现高阻抗特性
如果低阻抗输入,能量全部内耗掉。

楼主(2024-08-10):
天气太热,无法出门。胡扯一下普通收音机调频天线,打发时间。
不包含DSP收音机,DSP内部电路老衲不知。

由于以下原因,中波用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毫无意义,调频用圆环天线毫无意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4790&extra=

对于大多小收音机,自带的拉杆天线都小于1/4波长(0.75米),天线呈容性。需要串联一个电感线圈来谐振、中和容性吗?
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所有日欧电子巨头生产的收音机,调频拉杆天线后面都没有串联电感,虽然电感只要1分钱。

螺旋天线有价值吗?对收音机,无丝毫用处。

在发射天线中,如果尺寸受限,为了减小尺寸,可用螺旋天线,常用在手持通话机上。

中波发射塔,100米高,成本高昂。如果用螺旋天线,高度可下降2/3,好像没有中波发射塔用螺旋天线的。

楼主:
看到坛里掀起天线学习新高潮,老衲甚是高兴。

虽然老衲是小学没毕业的外行,但是,知道一点天线的难度,天线理论之难,远超想象。
介绍一下天线学习方法:各位高手如果兴趣浓厚又时间多余,不知能学到什么地步。

天线知识分两种:理论和应用。
应用,看天线手册就行了。但是,如果想大致搞清天线手册上的天线是否合理,就必须知道一点天线理论知识。

什么是天线理论知识?就是电磁学。
看电磁学教材够吗?不够,还需要看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和《电磁学》有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电动力学就是电磁学。只不过,电磁学教材是电磁学的简易入门部分,电动力学是电磁学的深入部分。
例如,电磁学讲静电场、静磁场、电磁感应、磁介质、简单介绍麦克斯韦方程组和电磁波。
电动力学深入讲麦克斯韦方程组和电磁波,方程组边界条件计算,波导,偶极辐射等。

电动力学是天线理论的基础,学完电动力学后,基本上就能看懂天线理论书了。

但是,要完全搞懂传输线、阻抗变换、巴伦,学完电动力学和天线理论书还不够,远远不够,要非常精通电动力学,还要一点天赋。

巴伦计算方法:
估计是列出麦克斯韦方程组,三个边界:导线与磁环的边界,导线与空气的边界,空气与磁环的边界,解方程组,计算出电磁波在导线和磁环里的传播。方程组计算很难的,估计不会这么计算,而是用电流电压简化图解示意的方法解释。
但是,如果不会计算,巴伦作用原理的示意图解都画不出来,即使画出来了,也是心里没底。
普通用途的巴伦实际上估计就是示意图解+试验。专业场合的巴伦设计估计还是靠计算。

楼主:
扯了一下中波天线,调频天线,再扯一下短波天线。
短波发射天线的型式,老衲还是挺好奇的。

1、短波接收
短波接收最好的天线就是拉杆天线,想信号强点就是长线天线。线的粗细没多大关系。长线是垂直布置。
收音机厂家送的那种一端套在或夹在拉杆天线上,一端挂在什么地方的卷绕式天线,就是最佳短波天线。

对于高档短波收音机,接长线时,最好重新统调一下,重新进行天线和收音机三极管的最佳阻抗匹配。

2、短波发射

100-1000公里左右的短波电台,通常是双极天线,或者笼形天线。
100公里以内的,通常就是普通的鞭状天线,也就是拉杆天线或长线天线。
1000公里以上的,用的是啥天线?菱形天线适合1000公里以上,但是菱形天线方向性较强。对数周期天线似乎用的少。
澳洲电台、良友电台等,用的是啥天线?哪位高手知道?

双极天线发射的是水平极化波,但是,收音机短波接收的都是垂直极化波。是不是水平极化波经过长距离电离层反射后,变成垂直极化波?哪里有明确说法?老衲没看到过。

哪位高手知道澳广、良友、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加广、越广、朝广等短波电台的天线照片或介绍?秀秀,老衲见识一下,开开眼界。

楼主:
老衲无意中看到,长波除了能够稳定的沿地面传播外,无论白天黑夜,还能稳定地通过电离层反射传播。

因此,白天、晚上远距离(2千 ~ 1万公里)收到长波电台还是有大有可能的。可能性哇阿里马斯。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不耽误点赞。

楼主(2024-09-30):
对于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是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有的网友能搞清,有的搞不清。

做个游戏,如果1楼主贴的评分超过1000分,老衲就几句话说明白没有次级线圈时,例如接场效应管,中波磁棒是串联还是并联。

如果评分超过5000分,老衲就说明白有次级线圈时,例如接三极管,中波磁棒是串联还是并联。

其实很简单,既不深奥也不复杂,但是要有点技巧。想不到技巧就搞不明白。

收音机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99%收音机教材作者搞不明白的。

网友(2024-11-28):
贴子是好贴,就是能搞懂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