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灯泡开关,怎么造成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23-03-03):
我家浴室的电热水器,年前我加装了漏电保护开关.
可后来发现,容易漏电的电热水器,不会造成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反而浴室的灯泡开关,却会造成漏电保护,可我明明灯泡的火线,没有经过漏电开关保护的
  只不过,灯泡的零线,经过了漏电开关,跟热水器共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灯泡开关,被漏电保护了,开10次灯,有9次   跳闸!

网友:
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到火线电流不等于零线电流,表明发生了漏电。
你需要把灯泡的火线和零线都过漏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您这个接法,开灯10次居然有一次漏保没跳,这个漏保不能用了,也顺便换了吧。

网友:
如楼上所说,灯泡接线错误,应该是10次都跳闸,一次不跳说明漏电保护器还不够好。

网友:
接线错误加上极其差劲的保护器就是现在的状况。看你的照片真的感到有些害怕,赶快整改。

网友:
接错线了。漏电保护直接电热水器就可以,灯泡不需要。

网友A: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进入漏电开关和出漏电开关的电流有差异,超过漏电开关的上限0.03mA就会跳,不管是接L还是接N,最好是灯泡两根线都接入漏保的下端,另外如果是1p的漏保,火线L一定要接对,否则跳了也有电,2p的最保险。另外,浴室最好走暗线,开关和灯最好要用防水的。万一漏保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进入漏电开关和出漏电开关的电流有差异,超过漏电开关的上限0.03mA就会跳,不管是接L还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浴室的下线盒都是暗装并加防溅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开关的上限是30mA,你是弄错了A和mA。

多打了个m

网友:
卫生间的漏保还是用好点的吧。我接线想买施耐德的,要2个起订,只好用了泰极10ma的。

网友:
楼主的灯的火线也应该从漏电开关后面引出。
另外,你这十次里有一次不跳,这漏电开关也有点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