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开机后播放电视节目,几分钟之后就只显示创维logo

楼主(2023-03-04):
创维电视,开机后播放电视节目,几分钟之后就只显示创维logo,再次开机,还是只播放几分钟,就显示logo,请问是什么故障?是需要更换主板么?

网友:
先刷机试一下,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A:
我家的创维电视机55寸的是7年前有线电视系统搞活动买到,当时是四千多元,是预缴7年的有线电视收视费,给一台55寸电视机,电视机拉到家,开机一看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开机时显示电机里预存的广告没开机一次就播放30-40秒,才能正常进入有线电视的机顶盒界面,每次开机都是这样,广告也是随时间不断更新,真是烦透了,有线电视的收视费是交了7年了,(一年有线电视收视费680元套餐,7年收视费一次交齐4760元)但是有线电视网络和宽带也是分别交费的(有线电视系统的宽带一年费用580元/年)当时有限电视系统680元/年增song宽带了,我交7年的有限电视费套餐不能增宽带,如果使用宽带的话也得交费580元/年,原想一次交7年的费用,还白得一台55寸电视机,但是现实中是给我一堂生动的教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创维电视厂商免费提供一台电视机,就相当于给每个使用该电视机的家庭安装了一台(不用支付任何费用的广告播放机)、有线电视商家也在此次活动中挣得沟满壕平,不用一分钱的成本就,就把7年的有限电视收视费一次收到囊中,再算上有限电视的宽带费用,(580元/年)7年下来。总的费用:4760元+580x7=8820元,还不包括4760元的银行利息,如何不参加该套餐,自己每年只交680元就可得到一年的有限电视收视和宽带使用。每年到期就交即可,7年也就是4760元,就算买一个电视3000来计算共计7760元,还不用一次性交齐,电视机也没每次开机再看30多秒的广告,就个开机广告真是烦透了,不知是否能把这个开机看广告系统给弄掉了。看来买的没有卖的精明,真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网友:
EMMC不行了。

网友B:
说得对!这是创维电视机的典型故障,可以刷机解决,不过的更换EMMC。也可以更换好的主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这是创维电视机的典型故障,可以刷机解决,不过的更换EMMC。也可以更换好的主板解决。

黑河小王

是西安的那个黑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创维电视机55寸的是7年前有线电视系统搞活动买到,当时是四千多元,是预缴7年的有线电视收视费,给一 ...

花高价收看他们的广告

这块土地真神奇,应该是收看他们的广告,免费看电视才对。

网友:
你好!我是黑龙江省 黑河市

网友:
nand好焊,emmc看不到焊点,不好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创维电视机55寸的是7年前有线电视系统搞活动买到,当时是四千多元,是预缴7年的有线电视收视费,给一 ...

我从垃圾场找来的创维47吋液晶就是开机卡在那里不动,拆主板淘宝店刷机后回来插有线电视授权卡就行了,副卡3块钱每月,各项操作比用机顶盒方便太多。类似的机器只要不随便升级就很好用,没有开机广告,连机顶盒的都没有,

网友C:
拆下原主板 换个无系统的万能驱动板 可以不受开机广告的窝囊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下原主板 换个无系统的万能驱动板 可以不受开机广告的窝囊气

无系统的万能驱动板,在那有卖的,能适应各种电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系统的万能驱动板,在那有卖的,能适应各种电视机吗

某宝一大堆  只要告诉卖家液晶屏的型号 刷入相应的驱动代码即可

网友:
要刷机了,建议找不锁系统的固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