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了tinySA ULTRA菜单,请大家指正

楼主(2023-03-04):
绘制了tinySA ULTRA菜单,请大家指正。

tinySA ULTRA菜单.pdf

楼主:
修改之后重新上传。

tinySA ULTRA菜单.pdf

网友:
“TRIGGER 触发器”俺赶脚翻译成“触发”更好一些。

“SINGLE 单个”俺赶脚翻译成“单次”更好一些。

触发菜单里最下面那个“PRE|MID|POST TRIGGER”,是个三选一的选项,分别表示在扫描的开始、中间、结束处触发。

网友A:
tinysa ultra的固件每隔几天就更新一次,前天刚发了一个新固件,添加了还在测试中的多频带扫描的功能,和扩大了FM调制的频率范围,总之tinysa ultra的固件还很不完善,仍然在更新中,不像litevna已经基本定型了。官网中对菜单的一些额外功能的描述也并未完善,还在不停的修修改改。总而言之,还是等到它基本定型了再画这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sa ultra的固件每隔几天就更新一次,前天刚发了一个新固件,添加了还在测试中的多频带扫描的功能,和扩 ...

画图也是一个熟悉的过程,不比你们年轻人,理解能力强、记忆能力好!

还有,我的理解是借助翻译软件实现的,加上自己理解的不确定,还望各位朋友指正。

网友:
左下角那个应该是“FM DEVIATION”,可以翻译成“FM频率偏移”

右上角的“LOAD STARTUP”,这里的“LOAD”不是“负载”,应该是“加载”的意思

网友B:
“MARKER 标记” -> “MODIFY 修改” 下面的 “DELTA” 赶脚可以翻译成“增量标记”或者“差值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ER 标记” -> “MODIFY 修改” 下面的 “DELTA” 赶脚可以翻译成“增量标记”或者“差值标记”

谢谢朋友!加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加分感谢!

您太客气了,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之后重新上传。

谢谢分享!
刚刚入手,正好有上

网友(2023-05-21):
刚刚入手一台,打开后里面没有说明书也没有简易操作指南。今天看见了正好学习,太感谢大家

网友:
晒图

刚刚入手一台,打开后里面没有说明书也没有简易操作指南。今天看见了正好学习,太感谢大家

网友:
再次此机固件何处下载,怎样升级。谢谢。

网友:
LEVEL(电平设置)->LISTEN 把"列表"改为"监听",也许更适合

网友C(2024-02-21):
这个机器性能如何,最近做emc整改比较多,我也想弄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性能如何,最近做emc整改比较多,我也想弄一台

业余级别的仪器,业余评估测试完全可行,如果是专业评估,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如果是产品评估,那得要按照规范去操作。仪器的参数指标摆在那里,效果如何实践是检验的标准。

网友(2025-01-07):
劳苦功高,给使用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值得赞一个。

网友:
这个菜单功能挺复杂,即使翻译成中文,我也有很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平时就是默认开机状态测量,或使用信号发生器功能。其它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