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超低音分频器

楼主(2023-03-04):
这个电感加两个电容 还是有一些 中音,怎么样才能彻底去除中音。

网友A:
单纯的用无源器件的话,电感要做得很大。

人家的成品,都是用运放有源分频,电感不必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凭耳朵是不行的,你要知道分频点,还要根据分频点计算出LC的参数。
你的照片没有参照物,没法判断电感的 ...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用无源器件的话,电感要做得很大。

人家的成品,都是用运放有源分频,电感不必太大。

好的

网友:
  参考2.1有源音响的放大电路吧,肯定有一级有源低音滤波。

网友C:
楼主不如网上找个公式计算一下,去电子市场买成品空心电感和电容搞个-12dB/otc低通滤波然后送入单独的放大器(带音量调节)再接超低音音箱。

网友:
低通滤波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如网上找个公式计算一下,去电子市场买成品空心电感和电容搞个-12dB/otc低通滤波然后送入单独的放大 ...

哦

网友:
超低分频建议用有源低通滤波器。大电感的直流阻抗和感抗都很大。对低音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