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M环形天线

楼主(2023-03-04):
年前收了个纯AM收音机,又勾起了玩AM想法,楼房收听效果差,就想做一个中波天线,网上搜了下制作方法,动手准备材料。1、亚克力大环320mm。2、漆包线1mm30米。3、可变电容器365pF(实测15—380)偏差有点大。4、金手指茶色高温胶带。5、螺丝及其他。初级绕制27匝,次级2匝。
使用测试并不是很理想,低端全部覆盖,高端只能在1300KHz。开始以为初级27匝太多了,我就一匝一匝的往下减,减到20匝高端还是不能覆盖 ,索性又绕了回去,也免得弄断了不好再改动。使用感受:对于噪声大的电台不能降低噪声;对于信号弱且噪声不大的台效果明显;不是有个中波天线就能收听像收听调频那声音的效果,这只是个人使用感受,希望老师们指教。
上图

网友:
中波没什么办法,简单方法靠近窗户,或在室内找干扰小点位置。

网友:
用0.04x600股沙包线,Q值高,效果会好很多。另外,可以用空气双联2*360p,并联成720p,减少线圈,能很好覆盖整个中波频率范围。

网友:
做得真精致。最近我也正在折腾中波天线。高端调不上去有可能是分布电容有些大,漆包线直接焊可变电容试一下。

网友:
高端覆盖不了是因为你的绕法不对,可以尝试分段绕、间绕方式,另外尽量采用小直径漆包线和纱包线;同时用大容量可变和小匝数配合。

楼主:
另外尽量采用小直径漆包线和纱包线;同时用大容量可变和小匝数配合。

漆包线是我修电机的朋友给的,有时间换点小直径的漆包线在试试,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
外形像德生天线的环,你使用的外壳是什么东西上的?1mm的线可以绕个蛛网天线了,可变有一根棕色线闲着,

网友:
高端不能覆盖,应该是线圈自谐振频率太低了,而线圈总数要考虑是否能覆盖到低端531,不能随便减少。如果想覆盖整个波段,那么就要设法降低分布电容、提升线圈自谐振频率,如果楼主没有更细的漆包线,那么可以试试两股漆包线平行绕,用石蜡固定住线圈之后再拆除其中一条线,让线圈拉开点间距。谐振环天线本身的确不能降低电磁干扰产生的噪声,但是,如果干扰源在室内,那么把天线安装到室外,可变电容安装在室内,可以解决楼房对有用信号的屏蔽问题,会降低噪声的。

楼主:
你使用的外壳是什么东西上的?1mm的线可以绕个蛛网天线了,可变有一根棕色线闲着,

使用的是有机玻璃大环,网上购买的。闲着的那根线本来想可变并联使用,因为匝数多就闲置了。
谢谢冰岛老师的指导,有时间在试着收拾。

网友:
如今的中波,室内环境,再怎么折腾也不行,钢筋水泥屏蔽电台信号,各种电器产生干扰信号,两害相加收音机也有苦难言。要想好效果,架设室外天线,屏蔽电缆引入室内是正道,但是好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是便携机,拿到空旷野外,地形较高,无工业干扰的地方试一下。还有一个机会,一般供电单位大多要春季检修,会停电一天,这天在室内也可以无干扰的接收中波,只可惜机会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