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明鼠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23-03-04):
装上刚拆包装的9V电池(刚拆封的)按开机没反应,借了块可充电的9V电池,电充满,装上以后一开机刚出现菜单,然后就自动关机了,而且显示屏上面字是缓慢消失了,再按开机键,还是如此,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寻线仪没多少钱 买新的

网友A:
能开机显示菜单,应该是好的,先外接9V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显示菜单,应该是好的,先外接9V电源试试。

请问外接9V的话,具体接到哪个地位,我是电子小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外接9V的话,具体接到哪个地位,我是电子小白

接9V电池的卡扣,注意正负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9V电池的卡扣,注意正负级。

大神别笑我,电池是刚充满电的,足电的,如果您让我再外接电源,是不是意思是说再找个可调电源接到9V的卡扣上去试?请问如果接上以后还是同样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走?怎么去测量?

网友:
如果这仪表是设计为使用这种9V叠层电池的,电池又是新的,那就是仪表的耗电太大,要求保修或者退了吧!

网友:
可充电电池不够容量。请更换新的电池

网友:
既然是新买的,选择退换货吧。

网友B:
是个泡水货,仔细检查吧。

网友C:
非常明显的电量不够,开机时电压快速下降,说明你的笨老鼠内部严重漏电了
外接电源试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居然把那么多片子都磨了,这个厂家至于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泡水货,仔细检查吧。

泡不泡水,怎么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明显的电量不够,开机时电压快速下降,说明你的笨老鼠内部严重漏电了
外接电源试是正确的做法

请问外接电源,是不是要找个可调电源在电池的正负极试下?这个意思吗?

网友:
不是有个5.5的电源插口吗?找个9Ⅴ的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