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松下,三菱,艾默生等plc

楼主(2023-03-04):
见贴
湖南
1. 2台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K, 正常使用,触摸屏有效!120元一台

2,松下plc 2台FP-X C40T ,包运行指示灯亮,75一台 成色见图

3,松下plc FP-XC60T  包运行指示灯亮  带FP-XE30TA模块 98元

4,三菱PLC,4台FX1n-40MT-001 包运行指示灯亮 90元一台打包价

5,三菱PLC  FX3U-32M  运行指示灯不亮 有问题  48元

6,LS产电PLC K7M-DR14UE 成色好!正常 78元要的拿去!

7,EMEROSN艾默生PLC  EC10-141BRA  运行指示灯闪烁 45元

网友A:
5,三菱PLC  FX3U-32M  运行指示灯不亮 有问题  48元  老板能拍下这个侧面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三菱PLC  FX3U-32M  运行指示灯不亮 有问题  48元  老板能拍下这个侧面的标签?

图片来了

网友B:
三菱fx3u要来,到深圳

网友:
好,那要了

网友C:
昆仑通态触摸屏可惜不带网口,不然2台打包要了

网友:
5,三菱PLC  FX3U-32M  运行指示灯不亮 有问题  48元 ,这个肯定是没有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fx3u要来,到深圳

好的 给你!

网友:
国产山寨

网友D:
2,松下plc 2台FP-X C40T ,包运行指示灯亮,75一台 成色见图
3,松下plc FP-XC60T  包运行指示灯亮  带FP-XE30TA模块 98元
这两个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松下plc 2台FP-X C40T ,包运行指示灯亮,75一台 成色见图
3,松下plc FP-XC60T  包运行指示灯亮  带FP- ...

好的 一共3台  见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仑通态触摸屏可惜不带网口,不然2台打包要了

这个系列带网络接口的就只有一种,可是没有

网友E:
老板好久不见,fx1n-40mt1要一个,是我来拿还是你经过这里帮我带?

补充内容 (2023-3-4 18:03):
选一台外壳好的,外壳不缺件的,这个是山寨还是原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好久不见,fx1n-40mt1要一个,是我来拿还是你经过这里帮我带?

都是图片上的样子,艾华公司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山寨

网友:
是我来拿还是?崔总,应该是好的吗,电容器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