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使用舌簧喇叭的晶体管超外差机

楼主(2023-03-04):
    最近网购了一台外观很不起眼的二手P-807H型晶体管收音机(图1),虽然邮资贵一些,但该机兼备了好几项晶体管收音机的早期技术,具有一定收藏价值。
    首先,P-807H是一台使用了五个晶体三极管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图2),但却使用了多在简易直放机上才用到的舌簧喇叭(图3)。关于舌簧喇叭,俺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直放式电子管收音机偶有所见;再就是DIY晶体管两管机(图4)时会用到当时满大街都能买到的350欧国产舌簧喇叭。
    再有,也许是该机生产年代在晶体管时代算是较早产品,其磁性天线线圈还是采用的单股漆包线,且为了减少线圈匝间分布电容,采用了间隔绕法(DIY时可用双线并绕,然后抽掉一组);同时为了提高效率,线圈直接缠绕在160mm的磁棒上,未用骨架(图5)。另外,可变电容采用了两组面积不等的差容式双连(图6),这是俺第一次见此种结构双连。
    P-807H虽然只有五只晶体管,但却使用了模块化电路板(图7),电路板分成三块,由输入/变频、中放和低放三块模板组成(图8)。理论上讲,这种模块方式在规模化生产中可以搭拼成不同电路特点的产品,颇有些像后来的厚膜集成块。
    该机虽然使用舌簧喇叭,但实际试听中几乎听不出是舌簧喇叭的声音,记忆中的那种发声干涩现象在这台收音机上荡然无存,且由于电源为9V(原电为宽接口大容量积层电池)音量也足够,不是从前DIY的两管机只能凑到跟前去听…
04

网友A:
给你电路图 :     通用电气  GE P-807H

网友:
这机器有些年头了吧?电阻还是碳质的呢。双联看着不错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

网友B:
稀少的机子,保管的还很好。

那个两管机的图片中的扼流圈,我小时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颜色都一样,是2.5mH的。

网友C:
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吗?

网友:
看做工和零件,像是美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吗?

美国生产,在纽约尤蒂卡(UTICA,N.Y.)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稀少的机子,保管的还很好。

那个两管机的图片中的扼流圈,我小时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颜色都一样,是2. ...

对,2.5mH空心高频阻流圈,1970年代初期这种阻流圈还有销售,后被磁芯式替代。图中的输入变压器体积较当时的标准变压器(如占地人大附中的海淀电器厂生产的产品)要大,当年处理低频管的放大倍数很多只有30几倍到40倍左右,用舌簧喇叭也算一种补救。对舌簧喇叭而言,两管机当时输出20~30毫瓦就相当不错了,矿石机带动的舌簧喇叭声音就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电?。。。。。。

应该不是西电产品

网友:
外观看起来一般,但内部却大有文章,好机器!

网友E:
通用电气(GE)的收音机,我之前在ebay淘了一台它的姐妹807C,声音很宏亮。和楼主的不同,807C并没有模块化设计,PCB是一块整板。

网友:
GE的舌簧喇叭,应该低音少了点,估计对小提琴、笛子等声音不差。

网友:
国外机子的零件还是不错的,比较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用电气(GE)的收音机,我之前在ebay淘了一台它的姐妹807C,声音很宏亮。和楼主的不同,807C并没有模块化 ...

对,是通用电气的产品。您的807C也是舌簧喇叭?我这台807H选择性不错,但灵敏度一般,室内收两个台,阳台上七八个,不及早几日购买的ZENITH R 20袖珍机。

网友F:
虽然没有对比过,猜想舌簧喇叭可能比动圈喇叭灵敏度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没有对比过,猜想舌簧喇叭可能比动圈喇叭灵敏度高吧。

是的,舌簧喇叭的阻值越高灵敏度也就越高。1960~1970年代在中国大城市差不多是男性全民DIY收音机时代,小孩子玩儿矿石机,中学生玩儿初级晶体管(1~4管直放机),这两大人群就造就了满大街的舌簧喇叭,尤以350欧最为普及。不过,那会儿舌簧喇叭也就听个声儿,音质无法与动圈喇叭相提。还有一些手巧人自制舌簧喇叭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这么多舌簧喇叭满眼都是的东东都自然损耗掉了?现在好像很少见呀。不过那个时期的其它收音机原件现在找起来感觉比较容易。P-807H舌簧喇叭的频响超出俺的预料,没想到它居然能接近动圈喇叭的效果。从前只有大口径舌簧喇叭(电子管收音机用或农村有线广播用的)才能达到良好的频响范围。1974年俺在北京西二旗集体下放劳动的时候,给当地老乡修理过有线广播的喇叭箱,全是大口径舌簧喇叭(至少8吋),音效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电路图 :     通用电气  GE P-807H

谢谢Hujingdi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是通用电气的产品。您的807C也是舌簧喇叭?我这台807H选择性不错,但灵敏度一般,室内收两个台,阳台 ...

也是舌簧喇叭。您的机器还有原装电池啊,它的电池扣子比常规层叠电池扣子尺寸略大,不好买到原配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舌簧喇叭的阻值越高灵敏度也就越高。1960~1970年代在中国大城市差不多是男性全民DIY收音机时代 ...

老师比我下乡早,我也在农村见过有线广播的舌簧喇叭,还有压电陶瓷片喇叭。青年点用的好像是葵花的收、唱、放三用机,生产队用的好像是从公社接过来的飞跃的电子管扩音机播放的节目。关注老师的帖子有一段时间了,记得老师以前用过的头像是若隐若现的仙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是舌簧喇叭。您的机器还有原装电池啊,它的电池扣子比常规层叠电池扣子尺寸略大,不好买到原配电池。

这种原配电池好像早不生产了,我在电路板上并了个9V卡子,不破坏原始线和大卡子,用普通9V积层电池收音,也不错。就是调谐盘的字磨损殆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比我下乡早,我也在农村见过有线广播的舌簧喇叭,还有压电陶瓷片喇叭。青年点用的好像是葵花的收、唱 ...

谢谢!我头像没有变化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头像没有变化过

实在抱歉!那是我记错了

楼主:
舌簧喇叭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可玩儿性较强,就连矿石机和单管机都能用。上世纪80年代就感觉舌簧喇叭突然在使用中完全消失,找都找不到。现在网上卖的二手货也很少,且大多是天价带残破。国外卖家的货到是相对便宜十几到几十倍,但运费却比较高昂...

网友E:
可以看看有没有金色油漆笔,给脱漆的拨盘补一下。提手缺失影响外观,DIY一个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有没有金色油漆笔,给脱漆的拨盘补一下。提手缺失影响外观,DIY一个也不难

    油漆笔确实好操控,但效果上容易看出是后补。想到填漆法,以前翻新老相机上的各种刻数和镜头上刻数时常用,但要求阴纹刻数有一定比例的深度。807的数字比较大,似有阴纹但几乎看不出,不适于填漆法,故暂告休止以维持藏品原状。
    另,您的807C和807A是相同机芯吗?下图807A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漆笔确实好操控,但效果上容易看出是后补。想到填漆法,以前翻新老相机上的各种刻数和镜头上刻数时 ...

似乎略有不同

网友:
看着就不像国产的!

楼主:
看上去差别还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说机器好坏,都懂。给你估个价吧400-500个大洋。

估价高手

网友H:
很喜欢这种古香古色的机器!19年我也从美国搞了一只通用的袖珍收音机,全套的基本没用过,舌簧喇叭,功能还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舌簧喇叭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可玩儿性较强,就连矿石机和单管机都能用。上世纪80年代就感觉舌簧喇叭突然在使 ...

之前某鱼有过红声的舌簧喇叭,全新的,我还囤货N只,就是觉得可爱,天津红声的,经常放电脑前拿手里把玩,偶尔接在收音机上面听听,感觉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喜欢这种古香古色的机器!19年我也从美国搞了一只通用的袖珍收音机,全套的基本没用过,舌簧喇叭,功能还 ...

小鸡真新
GE全线的舌簧喇叭可能效果都不错,前两天犹豫一下,GE的三只舌簧喇叭被别人拍走(下图)。听过GE舌簧喇叭后,彻底颠覆了俺从前的印象。1960 年代俺接触到的DIY用的2.5英寸舌簧喇叭声音很差的,音量也有限,尤其用在矿石机上时,0.8mm漆包线绕制的大线圈加高举在屋顶上的蛛网天线也仅能近距离收听舌簧喇叭声音。您库存的国产舌簧喇叭声音咋样?和GE相比效果如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小鸡真新
GE全线的舌簧喇叭可能效果都不错,前两天犹豫一下,GE的三只舌簧喇叭被别人拍走( ...

红声喇叭声音还是不错的,我是简单用一个输出变压器反接连接的,依然是偏向于中音缺乏细节的那种声音,印象里大舌簧喇叭那种当当的声音并不明显,接近于早期普通动圈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声喇叭声音还是不错的,我是简单用一个输出变压器反接连接的,依然是偏向于中音缺乏细节的那种声音,印 ...

那还是不错的

网友I: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出品了不少舌簧喇叭收音机,我也有两台袖珍型号的,声音不错,你的这台喇叭更大些,应该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出品了不少舌簧喇叭收音机,我也有两台袖珍型号的,声音不错,你的这台喇叭更大些,应该效 ...

的确,与动圈式扬声器音质比差别不大,但功放电路一下就简化很多...

网友:
很独特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