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修过这个逆变电源,请教

楼主(2023-03-04):
哪位老师修过这个逆变电源,请教。维修过程:Q4击穿,换管后报错E00,十几秒无交流输出,不到一秒输出几十伏特,然后无输出,如此循环,滴滴报警。

楼主:
量Q1,Q2,Q3,Q4栅极电压不正常,按道理应该是Q1,Q3一起导通,Q2,Q4一起导通,可是栅极电压变化是Q1,,Q4一起有驱动电压,Q2,Q3一起有驱动电压,导通情况见下图,栅极驱动A314J损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量Q1,Q2,Q3,Q4栅极电压不正常,按道理应该是Q1,Q3一起导通,Q2,Q4一起导通,可是栅极电压变化是Q1,,Q4一起有 ...

芯片如下图,全桥高频逆变,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抖音上找80小陈,逆变器、开关电源、变频器高人来的

网友:
这个逆变用到了智能芯片,难度大矣!

网友:
修逆变还是用示波器看波形,用万用表测电压看大概,看样子哪个环节保护查查驱动和电流反馈等

网友:
还是你更换上去的管子不符合原装管子的使用参数的问题。看了一下,原装进口拆机管子有点小贵。

网友:
管子击穿了 要看电容有没有问题红色的   半桥芯片有没有挂 自举电容 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2023-04-21):
你参考推挽,逆变输出信号有u.p两臂,HV,u,out是上臂,out.p.N是下臂,hv.n是直流母线电压。u.p再接驱动光耦放大后控制igbt通断。如不经过光耦用三极管或场管放大要另置电源。你只要用示波器查pwm信号,从驱动信号u.p查起,到光耦前后,问题结果就出来了。搞电工没有示波器很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