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23-03-04):
各位老师好!筹备了很长时间了,这几天准备试水。准备自己动手绕两个输出变压器,变压器以前虽然绕过,但是输出牛没有接触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现在有对插的铁心一个,长12CM,高10CM,舌宽4CM,叠厚8.6CM,窗口:50mm减去线框48mm.准备拆分成两个,就是4*4.3=17.2平方厘米乘个叠片系数0.95=16.34平方厘米。算算铁心功率在220瓦左右。现在想用它绕制一个单端和推挽合用的输出功率20瓦左右的输出牛。0.35的灰片,磁密准备取12000,低频折转频率20HZ.次级阻抗4-8欧,导线载流量2.5A。现在有几个数据不知道怎样选取,1,负载阻抗,这个参数好像对初级匝数,电感量影响较大。(计划用6P3P,FU7单端,推挽都能玩)2,静态屏流,3,低频衰减量。跪求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或计算出成品数据更好。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让人无法回答,单端铁芯需要顺插留空气隙,推挽铁芯对插。这两者如何合用?同时,你要先确定电子管的工况,才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让人无法回答,单端铁芯需要顺插留空气隙,推挽铁芯对插。这两者如何合用?

版主老师好!顺插铁心不留气隙不相当于对插吗?实在不行就先可单端的来玩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师好!顺插铁心不留气隙不相当于对插吗?实在不行就先可单端的来玩吧。

建议楼主多读点基础知识再动手吧,免得事倍功半 。6P3P和807单端只有在屏压250V,帘栅压250V时负载阻抗都是2.5K:
807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80mA,,帘栅极电压250V,帘栅极电流7.5mA,栅极电压(阴极电阻)190欧姆,负载阻抗2.5K,输出功率6.5W。
       屏极电压300V,屏极电流80mA,,帘栅极电压250V,帘栅极电流5mA,栅极电压(阴极电阻)170欧姆,负载阻抗4.0K,输出功率8.5W。
6P3P屏极电压250V,屏极电流72mA,,帘栅极电压250V,帘栅极电流≤8mA,栅极电压(阴极电阻)-14V,负载阻抗2.5K,输出功率≥5.4W。

网友:
单端和推挽无法兼顾的,只能是选择一种

网友B:
低频折转频率20HZ ?
最低频率是跟铁芯柱截面积的平方成正比的,就说是最低取20赫兹需要的铁芯估计得比最低取30赫兹的铁芯大将近一倍
我年少轻狂时,曾经计算过,845的输出牛如果最低频率取25HZ,那么这输出个变压器得跟电焊机差不多大小

网友:
做输出是动脑筋,费时间的活,可以先做单端,上机测试,再做推挽。

网友:
假设采用807单端,初级阻抗2500欧姆,屏极电流Ip80MA,最低频率20Hz,初级电感L=0.159X2500/20≈20H;
铁芯截面积S=Ip^2X20/3000=42.67平方厘米。楼主的铁芯只有16.34平方厘米(铁芯叠厚系数楼主按0.95计算的,实际为0.9.,因此效截面积还要小一些)。反过来推算一下,初级电感最大只有7.66H(实际7.2H多),最低频率只能达到52Hz(实际55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多读点基础知识再动手吧,免得事倍功半 。6P3P和807单端只有在屏压250V,帘栅压250V时负载阻抗 ...

谢谢版主回复!老朽60年代只读了几年小学,啃书实在是困难。怎奈爱好这个,工作几十年收集了不少破烂,想不花钱或是少花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折转频率20HZ ?
最低频率是跟铁芯柱截面积的平方成正比的,就说是最低取20赫兹需要的铁芯估计得比最 ...

谢谢回复!您是少年轻狂。我是老年无知啊!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匮乏。还望老师多加指点。再次谢谢!

网友C:
单端和推輓通用的效果肯定不如两个专用的好。但是,以单端性能为主,兼顾推輓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做单端的低端频率低一些,做推輓时低端频率相对高一点。由于单端和推輓通用,那么铁芯要流气隙,相同初级圈数情况下,就会减少初级的电感量,所以推輓输出圈数的设计,不能再参考铁芯对插时的公式,要考虑估计要多绕很多圈数。

首先决定采用什么单端放大管,和推輓放大管,确定单端,和推輓各自的初级阻抗是多少。如果两个阻抗相差不太大的话,看嫩不能做一个兼容的输出变压器。

比如,如果单端是初级是5K,推輓屏-屏是2.5K+2.5K,或许在中间流个抽头就可以通用吧。单端5K:4,推輓屏-屏3.5K+3.5K:4,则把次级再多绕一个5.6的抽头。这样推輓当单端用时,7K:5.6等同于5K:4, 电感量还增加了,低频响应会更好。

以上是我自己的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索性帮人帮到底吧,由于楼主已经给出了铁芯数据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计算,以807单端为例计算。屏极电流Ip80mA,负载阻抗RL2500欧姆,输出功率6.5W:
1、舌宽4.0X叠厚4.3,0.35mm的硅钢片,其叠厚系数按0.9计算,铁芯有效截面积S≈15.5平方厘米;
2、初级匝数计算公式Np=800√L·lavc/S。
L为初级电感,可以根据铁芯最小截面积计算公式反推,S=Ip^2·L/3000,L=15.5x3000/80x80=7.26H;lavc为磁力线长度,单位厘米,一般可取舌宽的6倍,该铁芯舌宽4厘米,=lavc 取24厘米,
Np=2682匝。
3、变比k=√Ro/ηRL,Ro为次级阻抗,RL为初级阻抗,η为效率,一般取0.8
4欧姆绕组k=0.0447,N=118匝,8欧姆绕组k=0.0632=166匝,4~8欧姆之间48匝
4、线径按电流强度3A/mm^2计算,Φ=0.7√I,
初级电流Io=√Ip^2+Ia^2,Ip为屏极电流80mA,Ip为初级音频电流=1000√6.5/2500=51mA,Io=95mA(铜芯)线径0.21mm;
次级线径,次级电流,I=√6.5/4=1.28A,采用铜芯直径0.8mm漆包线,4~8欧姆之间铜芯直径0.62mm漆包线,为了绕制方便8欧姆也可以采用与4欧姆同样直径的漆包线。
5、空气隙G=(Np·Ip/8)X10^-5=0.26mm实际空气隙=0.13mm
资料来源不同。计算公式可能有差异,仅供参考。如果用6P3P可以代入相关数据根据上面公式计算出来。
3月6日再补充一点:无论是电源变压器还是输出变压器设计完毕,还要验算一下窗口是否能够容纳得下,如果容纳不下则需要选择大一号的铁芯。一般铁芯舌宽与叠厚多采用1:5,该铁芯不到1:1.1. ,所以可以省去验算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性帮人帮到底吧,由于楼主已经给出了铁芯数据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计算,以807单端为例计算。屏极电流Ip80mA ...

谢谢版主!非常感谢您您的热心帮助!再次谢谢您!近日闲暇就动手实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和推輓通用的效果肯定不如两个专用的好。但是,以单端性能为主,兼顾推輓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做单端的 ...

谢谢!谢谢热心回复!手里有6P3P和FU7各4只都是拆机的,只想玩玩,不奢望追求贵族效果(当然能玩出来高品质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热心回复!手里有6P3P和FU7各4只都是拆机的,只想玩玩,不奢望追求贵族效果(当然能玩出来高品 ...

客气了,我也不懂电子管,也是在这里学习。

我曾经想过绕一个晶体管的甲类和推輓通用的输出变压器。有一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