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教,中波高端覆盖问题。

楼主(2023-03-04):
网购的收音机套件再调试高端覆盖时接收到两个或者三个信号发生器的吱吱声,应该收到一个信号才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2、3次谐波,1.套件原件质量、安装或设计问题   2.调试不当(变频管静态电流过大),本振线圈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3次谐波,1.套件原件质量、安装或设计问题   2.调试不当(变频管静态电流过大),本振线圈质量不好

谢谢您的回复,变频管倍数100电流0.2毫安,我再换一只50倍的变频管子试试。

网友B:
先上电路图,再详细说说现象。

放大倍数是100还是50,也许不是关键。正常来说都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电路图,再详细说说现象。

放大倍数是100还是50,也许不是关键。正常来说都能工作。

电路图很普通,中波低端522千赫双联全部旋入,高端1620千赫双联全部旋出,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用数显收音机监测.大约从1500千赫往上可收到好多“杂音”(又有点像超再生的声音,没台也不干净)这些“杂音”不像外来的,因用手头其他正常接收的机器在这一频段没有电台也比较安静。让您费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频率?
两个或三个吱吱声的拨盘指示频率?

信号发生器发出的频率是1620千赫,读盘全部旋出。用的数显收音机监测,大约在1500千赫以上就出现吱吱的杂音,正常的收音机这一频段没台还比较安静。

网友:
套件的可变电容和音量开关质量太次了,玩不了几天就废

网友B:
感觉这个电路图怪怪的,看电路参数都很奇怪。C3挺大的,R8有很小。

本振的震荡幅度你能看吗?
1、你改小C3的电容试试。

网友:
1500kHz以上杂音多,原因可能是振荡幅度过大,可以尝试适当加大R1,进一步降低变频管电流,如果仍然无效,可以断开C3其中一端,串入3~5Ω电阻,减小反馈量降低振荡幅度。
这套件应该是本坛收音机组装赛选用的HX108-2,该套件有多个厂家生产,虽然电路结构是相同的,但不保证振荡线圈、中周这些器件参数都相同。我没有组装过这个套件,但组装过HX207(与该套件唯一不同的就是功放),电路结构虽然不太合理但信号绝对通,装上稍微调整就能收到信号。
有两级中放的袖珍收音机套件,前三级中任意一级工作电流稍微大一点就会产生自激,而且容易出现中频二次、三次谐波干扰,也就是在930kHz、1395kHz处出现强干扰。另外,这种收音机套件的AGC电路与经典电路不同,AGC控制过快,R4阻值稍微大一点就声音很小,稍微小一点就自激,用±10%的固定电阻很难调整得恰到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电路图怪怪的,看电路参数都很奇怪。C3挺大的,R8有很小。

本振的震荡幅度你能看吗?

C3的容量4700pF~0.01μF都是可以的,供电电压较高的容量大多较小,低压供电机型用0.01μF的较多。影响振荡幅度的主要因素不是C3而是振荡线圈。
R8在这里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元件。这里的检波器是二极管检波,二极管是硅管,如果按经典用法R8接电位器,第三中周次级直接接地,那么R8与电位器的分压值不足以使检波二极管导通,所以这里R8与电位器是串联的。R8与电位器串联,那么R8实际也是检波负载电阻的一部分,如果R8阻值比较大,那么检波产生的音频电压就会大部分降在R8上而不是电位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3的容量4700pF~0.01μF都是可以的,供电电压较高的容量大多较小,低压供电机型用0.01μF的较多。影响振 ...

所以我觉着这个电路奇怪。

1、那个C3,我昨晚大概翻了两三个电路,发现大多都是5600pf,6800pf,对应阴极电阻是2k的情况。如果是0.01uf,阴极电阻大概是1k。

2、那个R8,我看就是给检波二极管(三极管当二极管用)偏置的,但是这样以来R8配和4.7uf电容,AGC速度太快了。搞不好连音频信号都压了。

3、从电路上看,这个电路就是想方设法提高增益,就怕放大量不够的路子。包括天线线圈100:10的比例,也是稍大的。因此我判断LZ的事,要么是自激,要么就是振荡增益太高。

当然我没做过硅管,也没摸过几台机器,只是个思路。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指点,我把变频管发射极电阻减小点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觉着这个电路奇怪。

1、那个C3,我昨晚大概翻了两三个电路,发现大多都是5600pf,6800pf,对应 ...

这款收音机套件的振荡器叫“共基调发”,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基于共基极放大的振荡器,第二它的调谐在发射极绕组。共基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26mV/Ie,如果Ie=0.2mA,那么共基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就是130Ω,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远远小于发射极电阻,因此发射极电阻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并不是选择反馈电容容量的主要因素。另,收音机的变频电路中,信号频率、中频都比振荡频率低,因此变频发射极电容容量造成的主要影响并不在于振荡。

这款套件里的V4只当做一个二极管使用,因此它的基极和集电极相当于2CK***阳极,发射极相当于阴极。中周B5次级信号通过电阻和电容加在V4两端,其中直流通路有V2输入阻抗、R8、R9、W,交流通路则是C4、C7、C8、C9,因此V2输入阻抗、R8、R9、W四个串联起来作为检波负载,从检波端看这个唯一的直流通路完全是串联的,AGC电流等于检波输出电压除以四部分负载阻抗的总和,而四个当中V2输入阻抗最大,为150*100+26mV/5μA,大约20k,因此检波总直流负载阻抗达到26k以上,R8在其中连个零头都不够,所以说调整R8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R8、C7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另,由于V2输入阻抗与C4并联,检波直流负载达到26k,交流负载只有R8、R9、W总共不到7k,打开音量之后V5输入阻抗与W部分并联,交流负载阻抗还会更低,这必然导致检波负峰切割失真,音质不可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收音机套件的振荡器叫“共基调发”,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基于共基极放大的振荡器,第二它的调谐在 ...

等LZ修修看看吧。

这个我到现在还没学会,惭愧啊。  发现这个学会电路的各种计算,还需要很多其他知识,一大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