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G201三极管

楼主(2023-03-04):
前几天买的牡丹944A,看到中放用的都是3DG201三极管,我想用现代的9018代换,性能会进一步提高吗?

网友A:
3DG201是走私管芯国内封装的,当时的这种类型的管子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了,现在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9018无非是特征频率高,但对于中波来说这个优点等于没有。

网友:
有两级中放的硅管收音机,中放增益实际已经非常高了,任意哪一级工作电流稍微再大一点,二中放产生的中频磁场返回天线之后就会自激,这才是制约中波收音头增益进一步提升的关键。无线电接收、小信号放大电路自身的噪声主要取决于第一级有源放大,对于该收音机来说是变频,而影响变频级噪声高低的主要因素是振荡幅度、振荡线圈有载Q值、变频管电流,与变频管本身噪声高低有关但关系不大。更换其它型号的高性能三极管,几乎不会给收音机带来任何方面的性能提升,车况是9018这种稀松平常以廉价抢占市场的管子。

网友:
可以换成9018,有可能会有惊喜,是不是噪声减小了,灵敏度提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G201是走私管芯国内封装的,当时的这种类型的管子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了,现在也没有什么明 ...

就是3dg6之类的塑封品,开始的塑封材料是丙酮,后续才是树脂

网友C:
对于中波机来说9018和3DG201没啥区别。

代换的话,因为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同,还需要调整偏置电阻让静态电流合适才行,调试起来也挺麻烦的,算起来工作量和装台新收音机差不多了。

真想玩不如用9018新装一台更好。

网友:
没有什么提高,特征频率都满足要求,也可能放大倍数大,音量大点而已

网友D:
可以用9013代替,噪声会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9013代替,噪声会降低一些。

9018才是低噪音管吧

网友:
没必要用9018.  用9014就可以。

网友E:
用塑封管,破坏原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塑封管,破坏原貌了。

3G201也是塑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中波机来说9018和3DG201没啥区别。

代换的话,因为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同,还需要调整偏置电阻让静态电 ...

现代管的噪声有改善吗?你试过没有?

网友:
你可以试试,但是要调一下,因为原机的增益分布是经过计算的,放大倍数大得太多容易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代管的噪声有改善吗?你试过没有?

至少在中波收音机这块,俺没听出9018比3DG201有啥改善。

更早期的锗管机,也没听出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在中波收音机这块,俺没听出9018比3DG201有啥改善。

更早期的锗管机,也没听出噪音大。

好的,那还是保持原样吧。关于音质,总感觉944A还不够通透。如果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不知怎样?还是收音机本来就这样,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还是保持原样吧。关于音质,总感觉944A还不够通透。如果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不知怎样?还是收音 ...

1、老电解电容肯定有影响。

2、老喇叭灵敏度高,但是缺点是频带窄,高音表现不如同尺寸现代全频喇叭。

网友:
可能还不如201。9018放大倍数一般来说要比201高很多,更换后需要仔细调整工作点,还牵扯到每一级的增益均衡。如果调整不好效果可能还不如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3dg6之类的塑封品,开始的塑封材料是丙酮,后续才是树脂

性能类似,价格差太远了。当年3DG6的铁壳子也不值几个钱,解释不了巨大的价格差异。

网友:
中波段本来噪声就大,即使换用低噪声管,那点效果也早被电磁波噪声给遮盖了,也许到荒郊野外去收听可能会有点效果吧

网友:
替换的原则是其性能尽量接近。

网友:
正规的DG201是有色点的,手头还有两只紫点的,放大倍数约150。

网友F:
这种管子统统用9011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种管子统统用9011代替

90xx国内知道的人太多,用的多自然假货多。

我用2N3904或BC547,因为没几个人知道用的很少也就没假货,都是onsemi、nxp这些大厂的产品,更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90xx国内知道的人太多,用的多自然假货多。

我用2N3904或BC547,因为没几个人知道用的很少也就没假货 ...

3904放大倍数太大,9011一般1百多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3904放大倍数太大,9011一般1百多刚刚好

问题是换了9011性能有提升吗

网友F:
提升性能,嗨,咱们又没在一个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升性能,嗨,咱们又没在一个频道

性能没提升干嘛要换?

楼主:
另外发现,这个机的检波输出音频耦合电容前面一个只用了0.22UF,容量这么小为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3dg6之类的塑封品,开始的塑封材料是丙酮,后续才是树脂

丙酮能当塑封材料?!搞清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丙酮能当塑封材料?!搞清楚啦,

对!丙酮是稀释剂,是液体状化学物质,不是固体!

网友:
从不迷信换一个管子就有多大的性能提升,只要能满足工作条件的情况,实际上区别不大,除非这个管子不能胜任,自己的UPC三片机预中放3DG201坏了,换9018没感觉有什么提升,该清晰的依旧清晰该有雪花的台依然一片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