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拉线的结是怎么个打法?

楼主(2023-03-05):
图示为DE1107拉线和弹簧连接处的图片,不知拉线和弹簧连接处的结是怎么个打法?
常见的绕法是拉线的每个头都分别系到一根弹簧上,一共两根弹簧,可DE1107拉线的两头系到同一根弹簧上,这种绕法拉线和弹簧连接处的结是怎么打的呢?有什么讲究吗?
放大镜下仔细观察半天也没看明白。

网友:
打这个劫没那么多讲究的,常见的单个弹簧的拉线先个打结然后去穿过弹簧,两个弹簧的像打领带或者红领巾那样子。

网友:
简单牢固即可。

网友:
演示一下,单个弹簧的先打个结(如图),然后去穿过弹簧后,再往回穿就形成了另一个“次生”结  挂在弹簧上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讲究。反正我是这样子。先固定一头然后绕线了,绕好线后打个活接来回扭调谐器,直到感觉舒适做个记号再打死结。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