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里面的变压器的铁芯能不能做厄流圈的铁芯?

楼主(2023-03-05):
从一台UPS电源里拆出一变压器,铁芯是0.5的白色铁芯折弯折不断,想请教:这铁芯能不能当厄流圈的铁芯?

网友A:
肯定可以了。 一个扼流圈,绕满了,调整下气隙就是了。

至于功率够不够,多少气隙,多粗的线,这个我不会。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铁芯,就能做阻流圈的铁芯

大不了就加大气隙

网友C:
可以的,即使是最普通的硅钢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即使是最普通的硅钢片都可以。

谢谢,要可以马上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即使是最普通的硅钢片都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铁芯,就能做阻流圈的铁芯

大不了就加大气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了。 一个扼流圈,绕满了,调整下气隙就是了。

至于功率够不够,多少气隙,多粗的线,这个我不 ...

谢谢,

网友:
没啥不可以的

网友D:
借楼提问一下老师
能否指点一下,现在某宝能买到的铁芯,那种更适合做胆机变压器(主要是输出变压器)?谢谢,如不方便公开麻烦私信,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借楼提问一下老师
能否指点一下,现在某宝能买到的铁芯,那种更适合做胆机变压器(主要是输出变压器)? ...

可以使用二手的Z11性价比很高保证都是进口的,当然全新的也可以不过都是国产的,其次就是H18也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二手的Z11性价比很高保证都是进口的,当然全新的也可以不过都是国产的,其次就是H18也不错价格也 ...

这样我心里有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样的铁片还没选定搞定?

主要是想听听前辈们的经验,我大概有实验对象了,买了几种铁心,慢慢对比。目前发现新的z11(肯定是假货)电感比较小,做电源很好,发热很低,做输出没有另外的一种不知名的铁心电感量大。电感大的听起来比较平衡。z11高频有点多可能要加圈数改绕法

网友:
有老师说铁心不影响高频这个我相信,但是铁心影响低频,低频高频的比例在不同的铁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铁心音色有区别。

网友:
可以 我以前用过。
但是 不是发烧毒声 因为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