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郑小烧及各位,我的MF47表怎么调

楼主(2023-03-05):
请教各位,淘到一块MF47,档位转换声音还挺清脆的,就是有些不准。测直流电压,值偏小一些,测电阻又会大一个格。
仔细对比了老郑发的MF47图纸,怎么都对不上呢?
1、我用数字表,测的表头的内阻就是1.8K。
2、简单走了一下电路,图中的压敏电阻 ,阻值怎么是无穷大
3、0.25/50UA档,测的阻值是4.4K
4、这个表,没有小开关

网友:
把表头串联的电阻短接试试看。

楼主:
回楼上,650欧电阻 ,我短路了。测1.6V的电池,电压显示是1.55V

楼主:
请教各位,表头内阻1.8K,加上分流电阻后,阻值更小,串联2.67K电阻,50uA档已不是5K内阻,这样的表怎么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