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3-03-05):
只见过3404,3604

网友:
这标题真是短小精悍,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不过最好还是补充点细节以便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四连外壳没了!所以看不到型号,请教此四连型号是什么以便购买。谢谢!

如果调谐没问题,不必换。
假如有调谐噪音,拆下电容(容量也可测量了),清洁一下顶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调谐没问题,不必换。
假如有调谐噪音,拆下电容(容量也可测量了),清洁一下顶板试试。

是个简单实用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