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件,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23-03-05):
元件
接错电源烧了,这个是什么元件烧坏了,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是个网络监控录像机

网友:
应该是一种降压IC

网友:
IC查下图纸看看型号

网友A:
DC-DC变换器的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变换器的控制芯片

这个具体什么型号知道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什么型号知道不

mp1470,类似,你可以查一下资料跟实际电路比对一下。

网友:
管理芯片

网友:
sx1308升压芯片6脚2A升压芯片丝印B6286X

楼主:
感谢各位,不知道其他元件烧没烧,换个MP1470试试